TI申请样品速度钢钢地!

楼主(2011-07-07):
7月1号在TI网站申请的,7.4号收到发货邮件,7.5号就收到了。

发货通知 (原文件名:fa.JPG)

2片msp430f2131 (原文件名:huo1.JPG)

2片msp430G2452 (原文件名:huo2.JPG)

网友:
MB,上月申请,被拒绝了,说俺的产品有可能被用于军工

楼主:
老外的逻辑真是有趣。 也没见核实申请资料, 写什么用处都可以,只要不涉及到他们忌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b,上月申请,被拒绝了,说俺的产品有可能被用于军工

肯定是你自己写得有问题了

网友:
一般我只申请新特产品,像2131这种大路货一般直接买就是了。

MSP430AFE253IPW已经收到了,在想究竟用来做什么,只有两片,淘宝上都没有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厉害,TI确实很大方,好,支持一下!

网友:
关键快递也够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订单完成
感谢您的申请, 您的订单确认号为: 1516786

请注意: 视国家/地区而定, 收到货物后, 您可能需要承担一定的税费. (中国地区大部分样片为免费发送.)
项目        封装        无铅/绿色环保        数量        库存状态        每个        总计

MSP430F4250- 16 位超低功耗 MCU,具有 16kB 闪存、256B RAM、16 位 Σ-Δ A/D、12 位 D/A 和 LCD 驱动器
  MSP430F4250IRGZT         RGZ         所有无铅/绿色环保         2         库存         $0.00        $0.00
  MSP430F4250IDLR         DL         所有无铅/绿色环保         2         库存         $0.00        $0.00
小计:        $0.00

海关及Z.F.所需信息

您所选的国家/地区                 CHINA

您的应用                 工业应用

您的终端设备                 工业测试和测量

您是否就职于军事部门,或此样片申请是否为军方使用?                 否

您是否接受关于TI样片提供的 条款和条件
        是

无优先选择: TI样片库将从目前库存中供应您的需求, 其中可能包括含铅器件.

网友:
这都不算啥 以前在MICREL申请样片 从下单到美国寄来到我手里 UPS快递 就三天时间。真是效率超级快。
从样片这种小细节看,这种公司真是把客户的要求看得很重。值得称赞。

美信的芯片申请后的流程也十分完备,从下单到物流到包装都很用心。

linear就比较不怎么样,虽然也挺快的,不过包装真是然不忍赌,样片到的时候很多都有不能用的。

慢点的例如泰科(一般是物料)。一般一个月能到就不错了。

网友:
样片申请必须要有一个公司的邮箱嘛,还有,曾经用过公司邮箱申请,然后又给拒绝了,理由是 不符合申请要求 ,TI的,这是为啥呢

网友:
申请过Ti的给拒绝了,但是广告邮件却是不断地过来了

网友:
大公司就是强大,我也要申请。。。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样片申请必须要有一个公司的邮箱嘛,还有,曾经用过公司邮箱申请,然后又给拒绝了,理由是 不符合申请要求 ,ti的,这是为啥呢

小声说下,我的企业邮箱是瞎写的,但是TI却审核通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下,MSP430AFE253自带的SD24_A的测试效果如何?
我实验的结果很不理想,24位AD只能稳定16位,不知是哪出了问题;(
(电池供电,外围只有LDO,内部VREF,双极限采样,1倍PGA,内部短路通道(相当于测PGA的短路输出),启动时前三次丢弃,采样结果取16-64次平均,10K-1MHz的输入时钟都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样片申请必须要有一个公司的邮箱嘛,还有,曾经用过公司邮箱申请,然后又给拒绝了,理由是 不符合申请要求 ,ti的,这是为啥呢
小声说下,我的企业邮箱是瞎写的,但是ti却审核通过了。

不可能,一看你就是没申请过的! 注_册的时候必须用你写的邮箱进行认证,否则不允许申请,而且每年还要认证一次。

网友:
的确如此,前天同事刚刚申请过DSP的,下午申请的,第二天中午就到了,还是空运的,TI强大!

网友(2013-06-18):
怎样注册学校或公司邮箱?
我在学校网站找来找去,没找到申请邮箱的。

网友:
这种片子直接上淘宝上购买得了。
ADS1282 淘宝上500一片,直接去申请了2片:ADS1282IPW

网友:
每次申请都有个上海TI的妹妹叫什么燕的盘问一番

网友:
现在有部分人把申请来的样片拿去卖,很多电子市场连申请样片的包装都没拆。    以前ADI也是因为这样被搞的对申请加各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