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时钟芯片,现在普通使用的是哪款芯片哦,我最近用的是12c887,可能是垃圾货,时钟不准,甚

楼主(2011-07-07):
请问大家,现在常用的,外围电路比较简单的,不用外在电池的时钟芯片有哪些。

网友:
外接一个电池比你的12C887体积小很多,资源占用也少很多吧。。,另外,时钟不准看看是不是你程序有多处调整时间的地方

网友:
我们常用的是威帆的,SD2405ALPI这款不错,I2C的,自带电池

网友:
同楼上 DS1302 ,给备用电池涓流充电比较好
另外 PCF8563 ,可以输出频率以供微调,蛮实用的功能

网友:
关注,有没有不需要外接电池,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电池怎么断电继续走时间啊? 法拉电容? 那也算充电电池

网友:
DS12C887,SD2001。
不过体积都比较大。

网友:
DS3231
美信的

网友:
有的时钟芯片是内置电池的,不过价格相当可观

网友:
我上面说的两种好像都是十几块钱。

网友:
8025T,DS3231,都是我们现在正用的

网友:
内置充电电池的时钟芯片,还没见过,是哪款啊,我们用的是DS3231SN,还是满好用的,走的非常正确

网友:
1302  谁用谁后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过一次也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302  谁用谁后悔

我在用啊,误差很大,不过能用就好了,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毕竟是便宜货啊,8563价格多少?

网友:
我也用了DS1302,不过误差挺小的啊,就是时不时发热一下,找不到原因

网友:
ls这个问题以前在国产片子遇到过,后来应遇到过了。注意读些之间的时序,提前把单片机pin切换到读状态。

网友:
不要动辄就骂芯片垃圾,先找自己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没电池怎么断电继续走时间啊? 法拉电容? 那也算充电电池

超级电容吧

网友:
我也用了DS12C887,时间走的还不错,没有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没电池怎么断电继续走时间啊? 法拉电容? 那也算充电电池
超级电容吧

哦, 一个意思~~

网友:
SHT1302 也可以的。

网友:
pcf2129 自带晶振 正在测试,感觉很不错

网友:
12c887  主要价格太高了. 20多的价格..

网友:
12c887淘宝有15元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278298365&_u=910kmao9eec

网友:
十几元的12c887基本都是翻新货 不过做实验足够了。。。

楼主:
我买的是10块钱的芯片,3天差了1分多,不过也可以了。还有就是1302我用过3次,3个不同的电路板上用的。都有时钟混乱的问题,外接电池和不外接电池,都出现这情况。所以用了12c887。

网友:
DS1302的麻烦就是晶振和衬垫电容的关系,要保证在32.768KHz难度不小啊!

我认为理想的RTC是,先让32768Hz信号通过16位计数器,使用像AVR的CTC方式分频到1Hz,然后才是后面的部分。比如实际工作频率是32767Hz,那就设置CTC计数32767为1Hz,这样就算精确不少了吧?

网友:
12c887你可能买了散新货了,买全新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DS1302,我用个1F / 10V的电池备用。开关电路降到5V.效率85%。

网友:
用了H1381的芯片+电池,时间误差小

楼主:
还是用实时时钟芯片,而且现在很多都带NVRAM,也很方便,就是大多数都是24脚的,体积也太大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待学习啊

网友:
要保存的信息不多,就用RTC,我知道PCF8583有240字节的RAM可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1302还好吧。。

网友(2011-10-31):
DS32C35 绝对够牛

网友:
用手表内的晶体如何?

楼主(2012-02-07):
手表的晶振一般式32.768khz的,应该还可以,不过在电路上用至少可以肯定有累积误差。

网友:
翻新的可能就是这样了呗,一分钱一分货,内置晶振、电池的RTC我用的SD2405ALPI用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