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G4200D反应灵敏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07):
请问各位高手帮忙,现在我用L3G4200D,对L3G4200的读写操作都已经正常了。但是,我在读x、y、z数据寄存器时,为了大致判断数据是否准确,当x、y、z轴的数据绝对值大于1000,也就8.75dps时(我用的是250dps),用串口输出一个数据,我发现慢慢转动时(速度应该是大于8.75dps的),串口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当我猛的转动时,串口才会有输出。请问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呢?是不是我的这片子坏了?郁闷中......
非常感谢!

网友:
会不会是高通滤波器设置的截止频率太高了啊

楼主:
我试试看看,zht9961020,能否加我qq:1548439166,向你请教下,谢谢!

楼主:
谢谢zht9961020,我把高通滤波器关了就好了。但是现在感觉漂的好快,放在那里不动,一会就10多度了,感觉还是有的地方可能没处理对

网友(2011-12-15):
是不是零偏没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