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 刚接触,发现跟传统51差别很大,写的程序都不好看到结果,请高手给点C8051F入门编

楼主(2011-07-07):
C8051F 刚接触,发现跟传统51差别很大,写的程序都不好看到结果,请高手给点C8051F入门编程资料,先谢谢了啊!

楼主:
给点例程最好。

网友:
俺感觉差别不大,就是 多了点寄存器,去新华龙下例程吧

网友:
如果才用,不如抛弃换CM3

网友:
C8051F比传统51好用多了
网上很多例程啊

网友:
装了官方的IDE之后安装目录下一堆的例程

网友:
装完Silicon Laboratories IDE后例程在这个路径里 C:\SiLabs\MCU\Examples

网友:
还好,比普通51好用,种类还算多,只是IO的设置和交叉位有所区别于普通51.部分还有SFRPAGE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软件下载
http://www.microgo.cn/download?did=1

软件安装后,默认在C盘的MCU\example下有全系列单片机源码代。

网友:
同意楼上的,如果是才开始用的话,直接换乘STM32或者其他的M3就好了,价格便宜,而且性能比51F强很多。

网友:
用keil编译器,配上silabs的驱动,想看啥就看啥,何来看不到结果?

网友:
如果是才开始用的话,直接换乘STM32或者其他的M3就好了

网友:
如果对AD位数精度要求高的话C8051f还是不错的。这方面双stm32f强!

网友:
AD方面比stm32f强!

网友:
这里有F020的资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97669&bbs_page_no=1&bbs_id=1006

网友:
应该差不多的。只是多一些寄存器,速度快一点。可以看提供的例程

网友:
都一个样的,看多点它的寄存器就知道怎么用了。网上有很多它的中文资料的

网友:
用这片子做了好几个设备了,感觉还不错。调试也挺方便的。资料什么的新华龙网页上就有吧。我是在keil环境下,编译调试的,只要装个插件就好。这片子最关键的是AD比较给力,两路16位的,外加8路10位的。接口也算丰富,省了不少外设。(用的C8051F060)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啊,公司要用啊,我只有硬着皮头上啊,用的还是那个51F50X-51X系列的,很烦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1楼】l310091170

给点例程最好。

回复 楼主:
c8051f 刚接触,发现跟传统51差别很大,写的程序都不好看到结果,请高手给点c8051f入门编程资料,先谢谢了啊!
真感谢各位大佬了,小弟明确方向了,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可乐,非常可谢,谢谢啊,你是我的明灯啊。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刚接触51~

网友:
楼主应该是刚出道的,估计还不习惯C8051这种绕来绕去的做法。没关系的,硬着头皮看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
就是多了XBR开关配置,外设还不要搭电路了,比传统五一好用些

网友(2013-06-13):
用过STM32F1系列的片子,现在来做C8051F120,觉得确实没必要消耗时间在这上面,完全可以被STM32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