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TT系统定时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07):
最近在做电源相关产品时用了RTT系统,CPU用的是STM32f103,产品在做长期稳定性试验,一开始东西运行比较正常,可是连续运行到第四天的时候,产品好像处于一种死机的状态,后来我用finshshell查看相关参数,发现我分配的三个任务的left tick的值始终保持不变,而tidle,和tshell的left tick是变动的,这让我有些想不通了,为什么我分配的三个任务的left tick会保持不变,恳请各位老大给个意见!!!!

网友:
tick值会随着线程运行的时间而变动,如果线程状态永远是阻塞的,tick值当然也就不会变动。

另外,有的时候线程一次运行的时间非常短,低于1个tick值,那么也不会导致tick值变化很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