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锁存373问题

楼主(2011-07-07):
事情是这样的,想起来有些郁闷,不知所以然,故求助.举例:430的P5口作为总线输出,有两个锁存373U1,U2接到了这个总线上,分别控制16个LED灯,P4.0接U1片选,P4.1接U2片选,看下面的程序:
P5DIR=0xff;
P5OUT=0x00;
P4DIR|=BIT0+BIT1;
P5OUT=BIT0+BIT1+BIT2+BIT3;//U1输出00001111
P4OUT|=BIT0;
P4OUT&=~BIT0;

P5OUT=BIT0+BIT7;//U2输出10000001
P4OUT|=BIT1;
P4OUT&=~BIT1;

现在要关闭U1中一个LED状态,问题就来了

P5OUT&=~BIT0;//关U1中BIT0输出 使U1状态由00001111改为00001110
P4OUT|=BIT0;
P4OUT&=~BIT0;

可是在IAR中P5口输出结果并不是想像的00001110 而是10000000 难道锁存373单路不能单独写入,只能8位同时写入?没听说过啊,如果不进行U2写入操作,结果是对的,此问题是由于总线上的数据改变了所至,改变一下写入373的顺序也会达到目的,但是,总线上的数据是不确定的,我的问题是:一旦总线上的状态发生改变,怎样通过总线,改写373的其中一位数据,想迷糊了,请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
373 还能单路输入啊 ?改变肯定是8位一起改的了。 你想改变某一位也可以变通,就是把你之前的输出用个变量记下来,然后你就改一位。再把8位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