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运行出错,不知何故。

楼主(2011-07-07):
原先用的好好的AD6.9现在运行就报错,重装软件也不行。后改用AD10当时安装的时候可以使用,可是过断时间来用,跳出一个请稍等的窗口,进度条闪几次后,程序窗口直接关闭。在任务管理器里查看 DXP.EXE 还在。重装软件也不行。有没有遇到过的朋友。现在工作都没法做了,急啊!

网友:
用破jie版刚收到法务函的路过。
话说我用6.X,为啥要更新10?

网友:
把软件删掉,再用软件清除注_册表后,再重装试试,光删除软件没有清理注_册表有的软件是限制重装的。。。!!!

楼主:
6.9也是报错,一下跳出十多个窗口,点掉一个又来一个,什么灾难性错误啊,error:后面一串英文啊,等等。楼上说的也试过了,用360上的注_册表清理后,重启,安装后可以使用,关闭以后玩会游戏或看场电影来在运行就又来了,我都快疯了。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用AD9.4吧,相对比较稳定,AD10用了一个星期就扔掉了,BUG太多。。。。。。

网友:
是不是开了有道词典的屏幕取词了?

网友(2011-09-29):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