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rotell文件中的铜为什么修改不了属性啊!!

楼主(2011-07-07):
这个protell文件中的铜为什么修改不了属性啊??是版本的原因么?????

网友:
切换到bottomlayer,按S、Y选择全部走线,删除掉吧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怎么修改其属性,比如修改铜的网络或者改到顶层上。

楼上知道为什么这层铜这么特别么??怎么操作的??

网友:
你是从别的档案转换过来的吧。

楼主:
别的档案??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