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一个家庭监控防盗的装置,有没有摄像头发现运动的物体,就能触发一个报警输出信号

楼主(2011-07-07):
如题所述,想搞一套安防系统,我觉得现在实现这种功能已经比较现实了,图像识别的功能都那么厉害的。
摄像头对准家庭一块区域进行监控,主人离开家后启动装置,一旦监控摄像头发现有物体运动,那么就启动录像装置,并且触发报警,做出各种反应。

自己家里要装修了,想用下这方面的技术,希望大家给点信息啊!最好能够告诉我相关产品的购买方式和费用问题,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买个监控机就行,这功能叫移动侦察。

网友:
这个麻烦一点,要图像识别,简单点用PC机,已经有程序了,如果用嵌入式就麻烦了

网友:
现在的监控摄像都是红外的,有一个网格,只要有东西一动就自动录像十多秒。
大虫子一飞过都开始录像,监控屏幕上也显示警报字样,但是如果还额外要有打电话报警就不知道监控软件有没有附加功能。

楼主:
肯定是想用嵌入式的,家用的搞PC的话也太费了。。。。。

其实如果有个报警信号引出来就行,我自己可以接个报警灯或者喇叭什么的,另外再想办法实现

网友:
现在的安防系统早已集成这个功能(应该是软件实现),只要先在监控屏幕上设定区域就可以了,当这个区域的图像发生变动就输出报警信号。

网友:
哈哈,我也有这个想法,正在做这个软件,基本功能可以用了,其他BUG还没测试出来,楼主可以先试试.
可以实现移动侦测和并在侦测到移动时录像

网友:
嵌入式里面有个motion软件,可以移植一下试试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623361

网友:
我卖你一个摄像机就行啦,1000多块钱吧.就能实现你的功能。

如果你要加门磁啊水浸啊什么都行。

网友:
中芯有一个芯片好象叫VC706,SPI跟串口接口,有移动侦测功能好象.而且动态可调.

网友:
两个图像做差

网友:
用PIR人感触发简单一些。

楼主:
【8楼】 USACH 美丽坚和中国
留个联系方式或者网页地址都行啊,挺你说的好像挺好实现的。

网友:
这个监控机就行了!

网友:
热释红外啊!

网友:
有的,买了个凯聪摄像头 型号是sip1018 能开启移动侦测,可以设置继电器动作

网友:
买个摄像机。

网友:
这个基本上所有的DVR都可以做,基本上DVR方案的前端芯片都有这项功能

网友:
家用环境用红外防盗足够了,用摄像你还指望J_C给你抓小偷啊,弄不好摄像头都给你偷走。

网友:
我们原来也做IP-Camera的,也有Motion功能,红外、无线、有线网络都有的,只剩下声声叹息了

网友:
红外热释电的又方便又好用。

我觉得最好就是一旦有人入侵,就警铃大作,估计一般的小偷早就吓跑了,这样也不必需要摄像机记录下形体特征啥的了。
当然,如果小偷还是偷走了重要的东西,那么也没什么录像可以辅助破案了,这个也是个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凯聪摄像头 型号是sip1018

这个好像可以哦,300多块钱也不贵,回头我慢慢研究下

网友:
mark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2012-07-15):
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传感器信号控制摄像机的启动和关闭。

网友:
好东西,移动侦查,不知道伸向头会不会自动旋转,跟踪移动目标呢?

网友:
监控行业有很成熟的产品了。楼主是想自己开发玩呢,还是买现成的产品呢。
移动侦测,前后两帧图片进行对比。

一般硬盘录像机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