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知道普源DS1052E带宽50M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1-07-07):
菜鸟,想知道普源DS1052E带宽50M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
示波器带宽值得是他的垂直扫描

网友:
带宽:从电子电路角度出发,带宽(Bandwidth)本意指的是电子电路中存在一个固有通频带 。在输入信号幅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益下降3dB的频率点,其输出功率约等于中频带区输出功率的一半,通常这个点称为半功率点。把幅频响应的高低两个半功率点之间的频率差定义为带宽。而示波器的低频要延伸至直流,所以带宽等于高频半功率点的频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