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的问题,O_TRUNC不起作用,是否为BUG

楼主(2011-07-07):
有文件 "/sys/hello.dat",大小是10字节,按以下代码写入数据
int fd;
fd = open("/sys/system.dat", O_WRONLY  | O_CREAT|O_TRUNC , 0);
if (fd >0)
{
        write(fd, &buf, 7);
        close(fd);
}
结果,文件大小仍然为10字节.一步步进入源代码查看代码执行情况,在ff.c文件f_open函数中第6行,文件大小变成了0,但是到了第15行执行完move_window后又变成了10

1  if (mode & FA_CREATE_ALWAYS)
2  {                /* Resize it to zero on over write mode */
3          cl = ((DWORD)LD_WORD(dir+DIR_FstClusHI) << 16) | LD_WORD(dir+DIR_FstClusLO);        /* Get start cluster */
4          ST_WORD(dir+DIR_FstClusHI, 0);        /* cluster = 0 */
5          ST_WORD(dir+DIR_FstClusLO, 0);
6          ST_DWORD(dir+DIR_FileSize, 0);        /* size = 0 */
7          dj.fs->wflag = 1;
8          ps = dj.fs->winsect;                        /* Remove the cluster chain */
9          if (cl) {
10                res = remove_chain(dj.fs, cl);
11                if (res) LEAVE_FF(dj.fs, res);
12                dj.fs->last_clust = cl - 1;        /* Reuse the cluster hole */
13          }
15          res = move_window(dj.fs, ps);
16          if (res != FR_OK) LEAVE_FF(dj.fs, res);
17 }

是否是代码有错误呢,请高手指正

网友:
版本?(包括RT-thread内核版本及使用的DFS和ELM_FATFS的版本)

size大小从哪里看的?

res = move_window(dj.fs, ps);
res的返回值是多少?

f_open返回时,size值又是多少?

调用f_open时mode参数的值是多少?

write(fd, &buf, 7);后文件的数据不对?

楼主:
版本是0.3.1,经对比和0.3.2的代码是一样的,ff.c的版本是 FatFs - FAT file system module  R0.07e                    (C)ChaN, 2009

size的大小从dir[28]来看

res = move_window(dj.fs, ps);
res的返回值是0,也就是FR_OK

f_open返回值0,fd.fsize=10,没有清零

f_open(fd, drivers_fn, mode); mode==0x1B

write(fd, &buf, 7);后文件长度为10,O_TRUNC没有起到作用,文件长度应该为7

楼主:
谁能解释一下move_window(dj.fs, ps) 的作用,我看里面是先write,再read,read之前文件大小为0,read之后文件大小变回10字节

网友:
没碰到这情况.你可以不用DFS,直接使用FATFS测试下.然后再换下新版本.找出问题在哪里.再一起去修正.
mode==0x1B 已经有包含 FA_CREATE_ALWAYS 了,应该不是DFS这边的BUG.
http://code.google.com/p/rt-thread/source/detail?r=358

楼主:
问题解决, 代码没问题,硬件更改导致使用错误,能够正确读,不能写。使用的是SST25VF032B芯片,不可直接替代SST25VF016B,代码需要做些修改

网友:
016和032命令和操作完全一致吧? 只是容量不同应该.
初始化时读一下ID应该就可以实现自动兼容.
楼主解决了还请通知一下.

楼主:
6楼没错,只是ID处,需要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