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为什么两个引脚连不上?着急!

楼主(2011-07-07):
我画pcb时,从一个引脚连向另一个角,但是连线总是连不上目标引脚?很困惑。为什么pad上有很多x,是说引脚编译有错误么?
我是个新手,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网络一样吗?注意安全间距

网友:
间距问题

网友:
从飞线来看,
不是同一网络

楼主:
我发现x是因为,pad和pad的距离违反规则了,我改了一下rule,x就不见了。然后就可以连上了。

但我感觉有新的问题,由于引脚过密,线与线,线与引脚的最小距离给设置成5mil,才没有violation. 这样走线安全么?线与线之间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
同一网络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络标号要一样啊,就是原理图上要相连的,还要符合规则

网友:
net是同一个名称,比如说都是gnd

网友:
线间距比较小,对于制作有难度,需要找一些大厂技术好一些。别的,只要是低频问题不大

网友:
在高亮上面看,应该是同一个网络,除非你选择多组高亮。调整一下线宽和间距

网友:
1,网络不一致
2,规则限制,你得线比较粗,是不是间距设置的问题?距离其他的焊盘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