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uV信号,频带范围3k~9k,如何放大

楼主(2011-07-07):
0.5uV信号,频带范围3k~9k,想放大到1V,有什么好的处理电路,能够保证有一定的信噪比

网友:
真低。。。。频率又不高,选超低噪声运放吧。

OPA827 ??

网友:
不缺钱的话,ad797。

其实,这么小的信号,需要辅助其他手段处理。

网友:
太难了,即使选用的器件性能没有问题,电路板焊接排布都是问题,要注意温度引起的电势差和化学电势

楼主:
我现在也是很头大,电路的噪声都不止这个量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难了,即使选用的器件性能没有问题,电路板焊接排布都是问题,要注意温度引起的电势差和化学电势
"温度引起的电势差和化学电势"这个要怎么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缺钱的话,ad797。
其实,这么小的信号,需要辅助其他手段处理。

不惜成本,多谢推荐ad797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太难了,即使选用的器件性能没有问题,电路板焊接排布都是问题,要注意温度引起的电势差和化学电势
"温度引起的电势差和化学电势"这个要怎么注意?

对3K-9K的AC信号,这个是不需要关注的,

网友:
围观看看高手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难了,即使选用的器件性能没有问题,电路板焊接排布都是问题,要注意温度引起的电势差和化学电势

完全正确。

网友:
信号源内阻是关键,决定了可以选用的放大器和信噪比。

楼主:
回复 网友E:
信号源内阻是关键,决定了可以选用的放大器和信噪比。
信号源是来自声换能器(把声音转换成电压信号)出来的信号,内阻只有一两百欧姆,也有分布电容

网友:
带宽太大,这种电平还没有一段导线上感应的电磁波电平高

LZ在YY,ECG还是mV级别

网友:
FET做前置放大,靠谱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带宽太大,这种电平还没有一段导线上感应的电磁波电平高
lz在yy,ecg还是mv级别
不是yy,是经过推算的,实际应用背景是水声通信远距离传输领域,经过50公里的传输,衰减后换能器上感应的电压量也就uV的量级,如果频带6k没办法处理,就只能降低速率,缩短带宽,以利于信号提取。

网友:
搞不懂但严重关注,频带这么宽是好还是坏?

网友:
频带宽,噪声成分大,信噪比低,导致信号无法检波

不过水里有与空气中不同的情况,水波导通信很早都听说老外在研究,最适宜的载波及调制应该有数据可查的

网友:
哇,这个课题先进了,感兴趣,马克一下

网友:
楼主烟酒水听器的?

网友:
严重关切此技术啊~

网友:
看看这样行不行:
先通过一个定制的变压器把这个信号进行升压,再处理。
比如升压100倍,那么成为一个0.5mV的电压,此时内阻为1~2M欧。

网友:
我做过声发射前置放大器。
带宽:20KHz~2.5MHz

增益:40dB±1dB

噪音(输入端短接) :  ﹤8μV(峰值)

动态范围 :﹥74dB

不失真输出:Vpp﹥13V

最大输出:Vpp﹥20V

最大输入:Vpp﹥200mV

输入阻抗:﹥50MΩ

输出阻抗:50Ω

输入方式:单端输入

供电要求:28V直流100mA

静态电流:20~25mA

网友:
回复 网友F:
频带宽,噪声成分大,信噪比低,导致信号无法检波
不过水里有与空气中不同的情况,水波导通信很早都听说老外在研究,最适宜的载波及调制应该有数据可查的

恩,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最好用电池供电。。。

网友:
太低了。你吸口气都在变,一般的24位ADC也才够的上这个电压分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