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M的 多进程操作系统 -- S3C2416/S3C2450 BSP工程源码

楼主(2011-07-07):
该版本的操作系统内核加入了USB功能,可以通用USB与电脑连接,将系统的储存设备,如 RAM盘,NandFlash,SD卡以 "U盘"方式连接到电脑;
这样,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把应用程序复制到 NandFlash中,而不必使用SD卡.

该版本BSP实际移植测试硬件平台为:
CPU:         S3C2450   - 533MHZ
RAM:         DDR2      - 16bit - 64MB
NandFlash:   K9F4G08U  - 8bit  - 512MB
LCD:         AT070     - 800x480 18bpp
             Sharp 4.3 - 480x272 24bpp

NandFlash驱动支持: K9F2G08U,K9F4G08U,K9F8G08U; 其它型号,用户可以自行修改NandFlash驱动;
LCD驱动可支持16bpp/24bpp两个模式,用户可以修改 LCD_BPP 定义;

S3C2416/2450 BSP 工程源码(ADS版):

楼主:
在S3C2450平台运行效果:

楼主:
新增加的USB功能(点击查看原始图片):

楼主:
直接驱动19寸电脑显示器效果,非常流畅,不会闪烁,有时间上视频,DAC为SDA7123.

楼主:
直接驱动19寸电脑显示器视频效果,动态显示绝对的流畅,不闪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yOTg5NzU2.html

网友:
好强,电脑显示器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
强,顶

S3c2450=2416+camer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强,电脑显示器是怎么驱动的

直接S3C2450 LCD信号 + DAC芯片 (SDA7123), 没有用CPLD/FPGA或专用显卡芯片.

网友:
强贴必须要留名

楼主:
目前,已公布的3个BSP的CPU内核分别为:ARM920T,ARM926EJ-S,ARM1176JZF;
各位可以选择相同类型的BSP移植.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已公布的3个bsp的cpu内核分别为:arm920t,arm926ej-s,arm1176jzf;
各位可以选择相同类型的bsp移植.

liuweiele Liuwei
大侠风范啊,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在自己做ARM的PCB板?

网友:
为甚麽没有得到裤子呢

网友:
问题:用jlink 单步调试LZ启动代码(我的开发板是2416的),
刚开始的:        b        ResetHandler  并没有跳转到ResetHandler,
而是跳转到isr_handler的第二条语句sub                lr,lr,#4,另外,
用2416官方的源码:startup.s 运行的话出现的问题也是不跳转:b        ResetHandler
然后b        HandlerUndef然后顺序执行下去。是2416的跳转表地址和2450的跳转表不一样吗?
ResetEntry我把它设置成0x3000 0000 也就是内存运行的地址。谢谢楼主!
××××××××××××××××××××××××××××××××××××××
ResetEntry
        b        ResetHandler
        b        HandlerUndef        ;handler for Undefined mode 1
        b        HandlerSWI        ;handler for SWI interrupt
        b        HandlerPabort        ;handler for PAbort
        b        HandlerDabort        ;handler for DAbort
        dcd        0x12345678                ;reserved
        b        HandlerIRQ        ;handler for IRQ interrupt
        b        HandlerFIQ        ;handler for FIQ interrupt

        ;////////////////////////////////

HandlerFIQ      HANDLER HandleFIQ
HandlerIRQ      HANDLER HandleIRQ
HandlerUndef    HANDLER HandleUndef
HandlerSWI      HANDLER HandleSWI
HandlerDabort   HANDLER HandleDabort
HandlerPabort   HANDLER HandlePabort

isr_handler
                IMPORT        irq_isr
                sub                lr,lr,#4
                stmfd        sp!,{r0-r12,lr}
                bl        irq_isr
        ldmfd   sp!,{r0-r12,p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用过 jlink, 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
原来是没有配置AXD的脚本来初始化内存。在内存里用JLINK调试,
要先用脚本初始化内存(DDR2,mDDR,SDRAM各自的配置文件都不一样),
参照DATASHEET里的步骤写好初始化文件,以前调试2440都用别人现成
的脚本,在AXD自动加载进去就没去注意这个文件。得记录一下。再次谢过LZ!!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2416玩祼奔 ?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底层开始玩吧,跑操作系统太复杂了, 不知从何入手。

网友:
LZ的工程源码是跑什么系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我的帖子,有介绍说明.回复【19楼】loveyang
lz的工程源码是跑什么系统的?

看我的帖子,有介绍说明.

网友:
lz的帖子,标记一下。

网友:
模仿windows api写的GUI  不错,不过商业价值较小。

:)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仿windows api写的gui  不错,不过商业价值较小。
:)

这不单是一个GUI,还包含有多进程功能,应用程序/模块可独立编译,动态加载,跨硬件平台(指令集兼容)运行;
用户可非常方便地添加第三方硬件驱动及中间件(如:dm9000 + lwip,Freetype,SDL, ...),
是一款自由度和扩展性很强的系统.

楼主:
没有S3C2416/2450开发板的朋友,可以试试 S3C2440版,应用程序 源码 和 二进制码 都是 100% 兼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在自己做arm的pcb板?

我的,做了两板2440的。

现在杯具了,2440停产了,想看看2416

网友(2011-08-16):
2416直接驱动7寸液晶?不需要另外加专用驱动芯片 吗?需要些2D图形加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2416直接驱动7寸液晶?不需要另外加专用驱动芯片 吗?需要些2d图形加速吗?

是的,直接驱动,没有用外加 IC 和 2D加速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这个 演示视频,就知道这个 多窗口GUI 速度有多快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yOTg5NzU2.html

网友(2011-12-29):
膜拜一下牛人,无限敬仰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2450?是2440的升级版吗

网友(2012-08-23):
这个源码,却是不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驱动19寸电脑显示器效果,非常流畅,不会闪烁,有时间上视频,DAC为SDA7123.

大牛咋这么多呢?是源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