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加了光耦有点晕

楼主(2011-07-07):
谁帮咱看看485 加了光耦有点晕。

网友:
终于遇到一个能看懂的图了,谢谢楼主

网友:
RO接收,经过光耦送进单片机接收端P30;P31发送,经过光耦送进MAX485发送端DI,同理,P43作为控制端经过光耦控制MAX485的方向~~

网友:
光耦应该从光敏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

网友:
485的23都接地了还能切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485的23都接地了还能切换吗?

DE高有效,RE低有效,接在一起正好

网友:
R3应该放到光耦E极。光耦驱动端一般放1k电阻,接收端上拉为3.3k。我常用的参数。另外如果加三极管驱动的话普通光耦如PC817上56k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
5.1K电阻过大了,影响光耦的通断速度!

网友:
重新布局画下就好理解多了,把4楼说的错误改正了
另外,R37,R38,R40用5.1k是大了

网友:
R35 R36 R39 10K也大了

网友:
485走低速?图画的确实有点晕........呵呵。

网友:
485默认状态最好是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
既然用了dcdc隔离模块,lz还不如用这家的rs485隔离模块呢。我现在一直用的,还不错!

网友:
价格30来元钱。

网友:
该改的大伙都改的差不多了...
只是感觉无论是做主机还是做从机后边的A B端应该再处理一下...
毕竟485的片子都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
485线长最小多少就需要加个光耦?

网友:
我也给两点建议吧:
1)在485的RO引脚加一个PNP(如S9012)三极管驱动,因为RO的驱动能力不足,可能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不太可靠。
2)485的输出可以串接自恢复保险丝(如JK60-010),以及对地箝位二极管(如P6KE6.8CA),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楼主:
再来看看,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网友:
这个图画的真恶心。要多和11楼的学习学习。

网友:
最好楼主在看看数据手册 看看需要导通电流多大?计算一下。有的光耦需要导通电流很大

网友:
请问r41, r42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2011-08-11):
建议保留OC3,把OC2、OC4换一下高速光耦。比如6n137.

网友(2012-01-13):
回复 网友C:
建议保留oc3,把oc2、oc4换一下高速光耦。比如6n137.

yes

P521 能跑嗎?........115200

网友:
回复 网友D:
再来看看,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

楼主虽有表态,但是似乎不愿意多交流。连这张图的来龙去脉都不交代一下。既然看着都晕,那就不像是自己画的图。去找画这张图的人算账。太误导人了。

网友:
521最好不要用再这上面。速度会有问题。除非跑4800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价格30来元钱。

哪家的?

B0505 是一个DCDC通用型号,很多厂家做的。

网友:
怎么23平时是高啊,那待机时,是发送状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485的23都接地了还能切换吗?
de高有效,re低有效,接在一起正好

23能变成高电平吗???

网友(2015-04-13):
虽然说这个图可以用,但是光耦还是不建议三极管那端不要做成那种集电极拉低这种方式,,,这个方式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大,,
最好是做成发射极输出的方式,,,,

网友:
可以参考宇光仪表的485通信模块

网友:
建议默认状态搞成接收状态,这样对系统整体稳定性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