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器 吸不干净锡,总是把焊盘锡起来,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1-07-07):
拆零件 遇到这种情况  是不是操作不标准啊  家里创打的样板   听说他们换料了  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
烙铁温度太高,焊盘容易掉
吸前加锡

网友A:
这个是技术问题了,,,,熟练了自然没问题,,,,,

网友:
吸锡器头头装条胶管试下,软软的那种胶管~不过怕烫坏

网友:
有一种铁头的吹气球,非常好用,把原件拆下来后用气球吧锡吹干净,洞洞就跟没有用过的一样啦,拆元件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吸锡器,特别是洞洞板,很容易掉,要是质量好的PCB,一般是吸不掉的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种铁头的吹气球,非常好用,把原件拆下来后用气球吧锡吹干净,洞洞就跟没有用过的一样啦,拆元件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吸锡器,特别是洞洞板,很容易掉,要是质量好的pcb,一般是吸不掉的啦

淘宝哪里有卖?

网友:
锡熔化,烙铁拿开以后才开始吸。如果焊盘没有连接铺铜,一般一次就吸干净了。见到很多人,烙铁头顶着焊盘,不断地吸。。。。。这样是不对滴。

网友:
单面焊盘禁止使用吸锡器,用吸锡带。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吸锡器头头装条胶管试下,软软的那种胶管~不过怕烫坏

你找个废旧CRT的高压包,上面的高压嘴有一段管状的,截下来。

可以长期用,不怕烫。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技术不到家吧  一般也不至于一下子就吸坏了  至少拆3-5次坏了才正常

网友:
吸锡器的那个白色的头是TFL材料的,火烧都不融。
掉焊盘是操作问题,吸锡器弹簧很有力,一顶烙铁头就把焊盘顶掉了,你要做到先把烙铁拿开然后马上吸。
另外要把过孔上满锡,这样导热效果才好。
如果板子小,可以用摔板子的方法,加热后对着桌子一磕,孔里就干净了。
如果板子大过孔多的话,直接上风枪加热,吸锡器可以同时吸干净几个孔。

网友:
一直用笔芯管子吹  安全啊

网友:
天然吸锡器,大学使时跟生产线小MM学的 :加锡往桌子上一磕非常干净。

网友:
单面板的才掉吧,双面的一般不会,吹吹磕磕多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也得使劲,板子又长又大,看你怎么磕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锡熔化,烙铁拿开以后才开始吸。如果焊盘没有连接铺铜,一般一次就吸干净了。见到很多人,烙铁头顶着焊盘,不断地吸。。。。。这样是不对滴。
这个不错,看来是经验丰富

回复 网友G:
烙铁温度太高,焊盘容易掉
吸前加锡
多谢 ,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回复 楼主:
技术不到家吧  一般也不至于一下子就吸坏了  至少拆3-5次坏了才正常
以前很少拆零件,一般都是焊

我一下子是吸不坏,吸第二次铜皮就翘起来了

网友:
多层板(8层以上),板太厚又都是孔的,这些对与我来说有点难度,其它的一般情况下,拆那么三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都是用锡枪的,个人情况啊,仅做参考啊,呵呵

网友:
我用时发现焊盘掉的原因是因为吸锡器嘴离焊盘太近,那种弹簧式的在按下钮子的瞬间因为反作用力的原因会使吸锡嘴向焊盘方向猛冲一下,就是这一冲把焊盘硬生生撞掉了。所以我在吸时让吸嘴离焊点有个3毫米的距离,留出个缓冲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天然吸锡器,大学使时跟生产线小mm学的 :加锡往桌子上一磕非常干净。

敲桌子也得看你的板子上的器件高度合适不合适,,还有就是有没有特别容易松的直插件
话说我刚出道的时候只会用敲桌子这招

网友:
Goot吸锡带,阿莫这里是真品,很好用。

网友:
铺铜厚度太薄,受热卷曲,造成焊盘容易掉,只能用吸锡带压着吸锡,别直接在焊盘空加热.下次打羕要求铺铜要有足够厚度

网友:
节奏:加热,对准,移开电烙铁,吸之
力度:吸锡器要拿稳,最好有一个后抽的动作,目的就是不要让吸锡嘴碰到PCB.
如果吸锡器对得很准,并且与PCB来个"板震"的话,焊盘是一定要飞起来的,双面板都很难幸免.

网友:
吸锡器估计是国产的
10块钱 一个的 就是这种效果 ,不是楼主技术问题 买个好点的 ,德国的 或者韩国的

网友:
楼上技术问题,我一把吸锡器04年花10块多从广州新淘街买的,现在七年了,没吸飞一个焊盘.
再好的工具也要好好保养,不好的工具更要用心去使用.

网友:
一般拿个中性笔,去笔芯和顶盖,当管子吹气。孔的锡从板底吹出来;焊盘的吹到边上,一般粘烙铁上了。应付大部分情况。

网友:
那个吹气的是皮老虎吧? 可以用的
桌子摔下也不错 , 只是别把板摔坏咯. 不要太猛了
似乎有人把锡熔化后用牙签捅过孔.

网友:
回复 网友G:
烙铁温度太高,焊盘容易掉
吸前加锡

板子质量差的话也容易吸掉焊盘的!

网友:
1. 在要拆的部位刷助焊剂(酒精+松香) 2. 用电动吸锡烙铁

网友:
我都是 加热,然后 嘴吹。比 热风枪好用。只是 4层板,就不够力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节奏:加热,对准,移开电烙铁,吸之
力度:吸锡器要拿稳,最好有一个后抽的动作,目的就是不要让吸锡嘴碰到pcb.
如果吸锡器对得很准,并且与pcb来个"板震"的话,焊盘是一定要飞起来的,双面板都很难幸免.

这个不错,分析透彻

回复 网友I:
楼上技术问题,我一把吸锡器04年花10块多从广州新淘街买的,现在七年了,没吸飞一个焊盘.
再好的工具也要好好保养,不好的工具更要用心去使用.

我用的还不到10快 是广东实宜 不过感觉质量还行吧。。。

回复 网友J:
铺铜厚度太薄,受热卷曲,造成焊盘容易掉,只能用吸锡带压着吸锡,别直接在焊盘空加热.下次打羕要求铺铜要有足够厚度

对,我感觉就是铜皮好薄
另,你这是通宵还是早上刚起床啊
还有上面的莫大,怎么四点钟还木有睡觉?

网友:
找个电视机的高压包,把吸盘拆下来,切那段线套,装到吸锡器上,包你用得爽得乱叫。。^_^

我从中学就用到今天,记得是从电子报中学到这招。

补充:

因高压包那吸盘是耐高压、高温、质地软,作为吸锡枪的嘴简直就是完美无比。

网友:
回复 网友K:
找个电视机的高压包,把吸盘拆下来,切那段线套,装到吸锡器上,包你用得爽得乱叫。。^_^
我从中学就用到今天,记得是从电子报中学到这招。
补充:
因高压包那吸盘是耐高压、高温、质地软,作为吸锡枪的嘴简直就是完美无比。

好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
悲剧啊,我们都是用烙铁一点一点的手工吸得

网友(2013-09-20):
各有各的招,学习了。

网友L:
我的经验是用夹具把PCB夹住,垂直于桌面,烙铁在PCB的元件面加热,吸锡器从PCB的另一面吸.
洞洞板的话,我用热风枪大面积加热.

网友:
用敲的,拆下元件。烙铁再加热下焊盘,用敲的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技术问题了,,,,熟练了自然没问题,,,,,

你的意思,手要快么

网友:
靠震动  也能把焊盘的锡震掉

网友:
要速度快,不然时间一长,焊盘肯定会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经验是用夹具把PCB夹住,垂直于桌面,烙铁在PCB的元件面加热,吸锡器从PCB的另一面吸.
洞洞板的话,我用热 ...

你有哪些好用的夹具呢

网友:
不要让烙铁头压着焊盘,不要让烙铁头接触焊盘!严禁用烙铁头去剜焊盘的眼!
要让烙铁头熔化锡,用锡接触焊盘,然后在焊盘彻底沉浸在被锡沐浴下的温暖之中的时候吸锡器一响,周围瞬间就干净了:)
方法得当,即使是拆单面纸板上的鼠标按键,换三次以上焊盘都不会变形。

网友M:
套的这个是电视机高压包上剪的

网友N:
用嘴巴用力吹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套的这个是电视机高压包上剪的

铝合金的吸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嘴巴用力吹也是一种方法

嘴功不错

网友:
敲板子挺好用

网友:
买根硅胶软管剪一点套在头上,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