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做嵌入式的想学点儿机械制图软件,大家推荐什么软件?

楼主(2011-07-07):
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并且说说理由什么的,谢谢啦!
不是说让大家说哪种软件更好,那样大家又得打口水仗了!

网友:
UG,我正在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UG貌似很高端的样子,看网上介绍说比较难学,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呢?

网友:
AUTOCAD当然是首选了。理由:简单,用的人多。

网友:
我用的PROE,个人觉得比较简单;UG只是画图的话,好像也不难;个人觉得界面比PROE要稍复杂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用proE主要是做画什么图呢?

网友:
要说入门快的话,推荐Solidworks。跟着它的教程,十几分钟就能初步入门了。
我当初学它就是为了能和搞结构的工程师沟通:我先把我的设想用Solidworks表现出来,再沟通,这样效率很高。
到后来,简单的机械图我都可以出了,只需要搞结构的工程师修改一下标注、尺寸和公差等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
solidworks,非常容易学。用自带的教程差不多一天就能上手。自打学会了solidworks就不碰autocad了,如果只是画一些简单的图的话。

楼主:
autocad SW proE UG 还有其它的我知道名字不知道名字的软件,让我这种非专业人士用估计功能都是绰绰有余的,
主要是想入门简单,初步能做一些简单的设计,每天也不能花特别多的时间去学习它,上手快的话至少挫折感没有那么强!

楼主:
回复 网友C:
solidworks,非常容易学。用自带的教程差不多一天就能上手。自打学会了solidworks就不碰autocad了,如果只是画一些简单的图的话。
复杂的图SW应该也是可以画的吧?

网友:
我主要是画机械结构件的图纸

solidworks、proE、 UG 都是最流行的三维机械设计软件,任选一款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OK,谢谢楼上各位,我准备先下载一个SW用一用。

网友:
从机械设计的角度讲,国产CAXA是不错的首选,上手快,国标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ug貌似很高端的样子,看网上介绍说比较难学,不知道你什么感觉呢?

听说Solidworks上手比较容易,但是UG能制图,同时能出刀路,一个软件里都搞定了,而且UG做模具也不错,做曲面设计也是UG的强项

网友:
我在学PRO/E入门简单,很好学,CAD太难了。

网友:
AutoCAD是国内图纸的行业标准,主要用来出二维图纸(DWG格式)。Autocad也用三维功能,不过只支持实体造型,说白一点就是功能很弱。
三维软件比较流行的:
1、Pro/E,入门比较难,欧美人的习惯,刚开始会有点不适应;但是高手用起来就比较顺手,就能发挥Pro/E参数化的功能;做一般结构的很多用Pro/E;
2、UG,现在属于西门子,实体+参数;优势在于模具;模具行业几乎都是用UG的;Pro/E与UG相比,形象来说:Pro/E内功深厚,UG则是招式较多;
3、solidworks,入门比较容易;只是看帮助文件都可以入门了,帮助文件里面都有很多例子;Solidworks在很多中小企业比较普遍,特点是简单易操作,功能一般;
4、Catia,达索公司出品,最初是为飞机制造也而研发的产品,在曲面上应用比较多;现在在汽车行业较常用;
5、solidedge...

个人推荐非机械专业人士用Solidworks:
1、简单易上手,而且非专业人士用曲面比较少;
2、出二维图纸也较简单;
3、涉及电源等,需要做散热分析,EFD可以直接嵌入Solidworks里面分析。

网友:
综合下来,好像SolidWorks比较推荐点
恩,公司装的也是这个

网友:
CAD吧  其实CAD很简单的 记一些常用的快捷指令就可以应付一般的平面图了 像输入L回车 输入下一点的尺寸 也就是你要画的那条线的长度就完成了一条线(只针对水平或垂直 要打开正交 )如果要画带角度的直线 输入L回车点击要画角度线的起始点 然后输入@直线长度<角度  直线长度随便写吧 短了用延伸长了修剪就行 还有很多指令  如果楼主不嫌弃我可以有时间是远程教楼主学  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应付一般的平面画图了 也许觉悟高的也许一天都不要

网友:
学Solidworks吧!solidworks、proE、 UG ,AUTOCAD这些软件都差不多的!学会一样,别的上手很快~Solidworks的2D图和AUTOCAD一样功能强大!选Solidworks最好!

网友:
推荐solidworks 虚拟样机设计软件,插件N多

网友:
以上随便哪种都可以,简单操作都好学,精通都比较难,不过学会一种3D的软件,其它的也比较好学了,我简单学过proe ,现在ug catia都可以随便搞搞

网友:
一般用用solidworks吧,容易学.刀路用SOLIDCAM就行,我在用.

网友:
通常电子产品都需要外壳,UG比较擅长模具设计,建模,装配,CAM,装配都行,功能比较全,虽然大家都说难,但是也要啃这块硬骨头

网友:
inventor的草图,板金,和Fushion都很爽。

网友:
CATIA 努力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newsyii的好意,我准备先看看帮助文件什么的试着用用,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再上论坛请教大伙。
绝对没有嫌弃的意思,你这么热心帮助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主要是大家平时都挺忙,想凑个时间远程教学估计比较难操作。

也谢谢楼上各位的推荐。

网友:
出图cad必学,solidworks只适合简单的3D,还是proe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过inventor没?

网友:
应该是CAD最简单吧,我现在连三维模型也基本都是CAD做的,不过现在solidworks流行,还有就我个人觉得CAD配套的inventor也不错

网友:
solidworks 吧,我也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