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五轴设计草图:大家快来讨论出主意!!

楼主(2011-07-07):
上次向大家请教了DMG CTX delta 4000--6000 TC GILDEMEISTER 的机械结构,没有想到被善良的网友认真批评了一番。。。当然也有朋友给予了积极的意见,当真感谢,也希望大家不要讨论五轴外的东西。。。就事论事,帮帮小弟一把,高手们,达人们要不吝赐教啊!!
小弟反复看视频,做了一些构思上的画图,非常粗糙,等有时间慢慢完善起来。。。先将就看一下。
等我把草图真正定下来,会开工做一台实在的五轴,并且全部开源出来,欢迎大家快来讨论,出主意,谢谢!

网友:
果然够草!要花不少米的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考虑多少米,要考虑可行性!设计可以更改,做精。

网友:
刚性太差了
有限元分析太差了改改结构吧
个人建议

网友:
五轴   要真的想做的话  DIY  还是摇篮式的好点 其他结构  刀具的旋转是个很大的难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五轴   要真的想做的话  diy  还是摇篮式的好点 其他结构  刀具的旋转是个很大的难题

不,一定得需要这个结构。。。帮我想想主轴旋转轴用多粗杆径,如果用3KW的水冷4轴承电主轴。。。或者用BT30的主轴。。。

用什么减速机,用多少轴承连接旋转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性太差了
有限元分析太差了改改结构吧
个人建议

同意三楼,做出来也是废品,用来切PVC还行吧!

网友:
哥们,结构太复杂了
我有个4轴的思路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点启发,好好参考!谢谢。

不过感觉好象是机械手了。。。但还是感觉DMG设计的精巧,有空你可以看一下视频。

楼主:
朋友们不要考虑什么钢性不钢性的,我都还没有标注尺寸哪来钢性哦,还说什么二次元分析,更谈不上了。。。。

这个只是结构上的构思草图,导轨都没有剪齐。。。所以有心的朋友:

1。个人感觉只是下拉机构非常的脆弱,单单靠一根丝杆来维持上下运动感觉有点勉强,希望如何加固?谢谢。

2.还有就是主轴旋转机构我是想步进减速机+粗轴+轴承的模式来做,感觉旋转后固定会无力,有没有更好的设计,小弟机械设计还是了解的太少。。谢谢。

网友:
五轴的联动实现是通过什么软件来驱动的?

网友:
虽然没有标尺寸,但是通过主轴或是T槽或是线轨的大小,亦可大致判断整机大小。照你说的若主轴为3KW,那么T槽及线轨的比例偏大,导致整体图形大致的比例关系严重错误,虽是草图,但是这几个基本零件的大小不能乱画的。否则结构如何就无从谈起。说结构差都是好听的啦,要我说,这个图及其结构基本作废。

楼主:
回复 网友E:
虽然没有标尺寸,但是通过主轴或是t槽或是线轨的大小,亦可大致判断整机大小。照你说的若主轴为3kw,那么t槽及线轨的比例偏大,导致整体图形大致的比例关系严重错误,虽是草图,但是这几个基本零件的大小不能乱画的。否则结构如何就无从谈起。说结构差都是好听的啦,要我说,这个图及其结构基本作废。

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

本来我想根据市场提供的标准件来出最终图纸的,比例关系会比较准确,各位的建议可能也更会具有针对性。。。

算了,看来我还得加快进程,看得懂的朋友可以提供机械结构图,如【7楼】 ibmx311,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哥们,结构太复杂了
我有个4轴的思路供你参考

引用图片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solidworks

网友:
如果主轴旋转机构用粗轴   那电机的扭矩得相当大才保证的住加工中主轴不会动  所以那个可行性行不通 如果可能的话建议采用涡杆和齿轮 这样对电机的扭矩要求不高了 因为这种传动机构本身可以自锁  再一个就是采用两个齿轮了  有时间我画个3D的图(只画主轴的)同DWG差不多吧 主轴可以上下左右前后加旋转运动 如果这样那机身得铸造才能谈得上刚性哦 ^_^||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位老兄说话做事挺严谨的,也勤快,挺象机械行业出身的朋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减速机来加强转动的控制,不然转到那个位置忽然定不了位,不能锁紧,或者动态加工时偏移了,那么就没有价值了。
希望能一起画图,共同探讨。晚些我把SW的图上传上来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网友:
启禀楼主,我已经可以磨出来变导程的蜗杆,可以有效消除齿隙,最近计划做十条模数2的,两面有轴承台,压力角15.
到时候我留2条,朋友拿3条,其他的5条送给想搞旋转轴的有一定加工条件的网友(到时会配有配套的模数2的40齿涡轮)

我那个旋转轴直径约200,用大个的涡轮,带刹车盘,计划2013年前开工,如果明年地球不爆炸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启禀楼主,我已经可以磨出来变导程的蜗杆,可以有效消除齿隙,最近计划做十条模数2的,两面有轴承台,压力角15.
到时候我留2条,朋友拿3条,其他的5条送给想搞旋转轴的有一定加工条件的网友(到时会配有配套的模数2的40齿涡轮)
我那个旋转轴直径约200,用大个的涡轮,带刹车盘,计划2013年前开工,如果明年地球不爆炸的话.

你真是个牛人,我一定要关注你!!!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wMjUyNDY0_hd.html

这个视频可能更有参考性。

楼主:
重新做了一下设计,大家帮忙看看,能不能够实现?脆弱的部位在哪,更改有什么方案?

网友:
严重怀疑,2条螺杆的同步转动性
就黄色那小的东东,刚性够么,就算够,传动怎么做
4条滑轨这样装,滑块的螺丝咋上
Z轴要那么高_干啥,卡盘能夹那么大的工件??

还不如第一个草图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严重怀疑,2条螺杆的同步转动性
就黄色那小的东东,刚性够么,就算够,传动怎么做
4条滑轨这样装,滑块的螺丝咋上
z轴要那么高_干啥,卡盘能夹那么大的工件??
还不如第一个草图靠谱

其实想求原理,就是两条螺杆的问题,不知道齿轮箱+减速机+步进电机能不能实现?

如果不行,能不能直接靠两个步进电机同时驱动两根螺杆?

再不行就只能加配重块,然后单螺杆了。。。。

请朋友们赐教。

网友:
一条丝杠就行,这种结构我做过.很好.两面的线轨设计有问题.应该是一边线轨,一边圆导轨(悬空).
影响刚性的是基础铸件的结构,但是两面各拉一条液压平衡杆(使用氮气皮囊的平衡缸)后,刚性大大加强.
中间的滑动部分最好不是矩形.

网友:
还有一种导轨的方式,我这两天刚做了试验,很好很便宜,也比较有刚性供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终于等来了真正的有价值的人。!!谢谢,其实我也倾向于这种结构,只是没有看到。。。只是听朋友们说起。

不过你的方法好是好,比较复杂,如果只是用配重块呢?小型结构中能不能实现?另外,你能不能早点开工?2013好遥远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终于等来了真正的有价值的人。!!谢谢,其实我也倾向于这种结构,只是没有看到。。。只是听朋友们说起。
不过你的方法好是好,比较复杂,如果只是用配重块呢?小型结构中能不能实现?另外,你能不能早点开工?2013好遥远啊。

行程小于300的话,用金杯车的后撑杆,120一条,很好用,可以增加刚性,有限元可以很容易析出.
2013是否可以开工还不一定,我认为扫清外围需要时间,我已经紧锣密鼓干了半年了.
目前我的瓶颈:
1.静压主轴
2。液压系统的精密快速定位
3。没有地方做600#以上的球铁铸件和球化,以及摸索可用的退火,喷砂工艺
4。超精磨主轴的夹具设计和靠模
5。拉刀碟簧易碎
6。整体结构
7。廉价可用的各种刀柄
8。精刮导轨面的人才
9。高精度的绝对编码器的研发
......

最后,这东西不能太小,我认为重量小于3T不能干活,没意思.
我是瞄着DMG2000去的,我认为精度是次要的,刚性才是灵魂,我想追求加工效率.
至于精度,交给精加工的后续工艺.
希望以后可以经常探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9。高精度的绝对编码器的研发
顶!

似乎没有必要自己去研发这个东东吧!国产的有14位的,进口就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看可以先考虑做个迷你 的机构,这样大家DIY的兴趣也高。。。结构设计精巧点大家可以直接做些雕刻的活儿,增加点生活乐趣。

参与的人多了可能会有更大的进步。

你的工业化方案真的需要很大的投入,不光是金钱,技术难关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解决的。。。不过说实话我也想尝试。。。

但我首要的目标是做迷你机,有钢性的迷你机。不知道能不能突破。。。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还有一种导轨的方式,我这两天刚做了试验,很好很便宜,也比较有刚性供你参考

引用图片

你那个滑块是成品还是定制,请给个资料或者连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感觉象是直线轴承+光轴的设计与我们平时做的雕刻机差不多吧,只是光轴做大了。。。

楼主:
这两天设计了一个光轴简化试验版,希望成本不要超过3000元。

网友:
看上去刚性不足,而且我不知道软件控制上这种结构能否较好的支持

网友:
在网上看到的,国内人DIY的五轴机

网友:
回复 网友I:

搞涡轮?

楼主:
旋转转台的可以做些有趣的东西,但我觉得应用起来效率会低点。

这种DMG的结构的可以方便的做一个卧式车铣中心,或者车铣镗,可惜钢性是最大的问题。

楼主:
希望有钱有时间的朋友先来做做啊。。。。。我暂时只能等待。。。

网友:
楼主不是学机械的;你这个结构搞出来是不能用的。35楼的结构是防的国外一款车铣加工中心的结构,好像是论坛上有那个床子的视频连接。
主轴尽量不要悬臂安装,或者悬臂尽量短;悬臂安装的时候立柱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刚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在网上看到的,国内人diy的五轴机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3/ourdev_659404ftypph.jpg','原文件名:3696484.jpg......

这台机是我2006年做的

录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zNTQ2NzY=.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AzNTQ2NzY=/v.swf

楼主:
QB老大也来了啊,能不能提供点建议啊?

DMG的结构有没有研究的心得啊?

网友:
你的图画得太“概念”了,不成比例,实际哪种结构都是有优缺点的

dwg的样本都有机床的立体剖视图,不怕你抄的, 如果想学dmg,干脆一模一样抄

我们国内的机床厂没种, 就一模一样抄个dmg一模一样的,打打比赛

如果能做成效果一样,也证明了自己,如果效果差,也能分析出自己哪里不足

机床行业又没人追究你专利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23214&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画了几个五轴图, 都是十分单薄的. 可能是画了图后,
计算一下做价, 单是轴承的费用, 就已经破产了.
相信是钱包有鸭梨关系. 但你不能叫铣刀吻吻金属
的面就吻出屑来. 所以这些五轴机
只能铣白杨木(刚性问题)
只能铣2吋 x 2吋的金属(金钱问题).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05146&bbs_page_no=4&bbs_id=1027
这个无机酸兄的帖, 这种5/6轴的设计能在刚性, 尺吋, 钱包友善性较容易成功.
这设计的成败, 在于软件方面. 花点时间, 用用功.

楼主:
回复 网友J:

16光轴的已经成比例了。而且用的还是标准件。
只是还是有点粗糙,没有做精细。

我比较担心的是里面的固定件采用什么材料比较好,如何设置配重以增加钢性。

本来早就想开工了。资金是个问题。。。

想来也搞笑,大钱不缺,但就是没有小钱。。。

楼主:
回复 网友K:

无机酸的太“强大”了,让我望而生畏。肠胃不好,消化不了。。。

的确,五轴用的轴承的确很多。。。那是相当的多啊。

要钢性还最好能用线轨。。

只是如果能够做个光轴+PVC或者铝的五轴机,做些小活,生活不是挺美好的么?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做这样结构的5轴机器,高成本不说,机器零件加工精度如何保证。没有DMG那样的高精度制造能力,做出来也是只能动动的玩具。

还不如照网友成功经验的3轴+摇篮更容易,毕竟路有千万条,能达到目的的就行了

楼主:
摇篮的可以当玩具,而DMG可以作为车铣加工中心,做成了感觉应用比较好。。。而且我感觉可以低成本运作。控制在5000左右的五轴,通过光轴来做应该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2011-10-04):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5MDM2OTQ0.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摇篮的可以当玩具,而dmg可以作为车铣加工中心,做成了感觉应用比较好。。。而且我感觉可以低成本运作。控制在5000左右的五轴,通过光轴来做应该可以达到目的。

我认为花15W能看清楚其中的一些门道就很不错了,5000那是不可能的.
我估计向我们这种外行,闭门造车能30W造一台很好了.

如果财力不允许,千万不要碰什么5轴,4轴也别碰,除非是买现成的.不然绝对有去无回.
要抛开幻想,真要是2W可以出5轴,那市面上5W一定可以买到.至今地球上还没看到.

网友:
看高手们的讨论,认识了不少东西。也领悟不少。真是听君席话,胜如读十年书。

网友(2011-11-12):
涡轮蜗杆机构做旋转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加工精度要求高(涡轮箱),自己制作怕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