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柔性PCB排线焊接问题

楼主(2011-07-07):
请问许多小液晶屏使用柔性PCB排线直接焊接到PCB主板上, 请问生产线上一般是如何焊接的?是否有特殊焊接工具? 用手工一个个焊要花许多时间,良率不好,
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
相关资料参考:FPC FFC教材

它们都是用专用设备焊接的,手工焊接的话,维修可以,批量生产不行

网友:
不好焊接是因为柔软线边缘不上锡,一个办法是把柔软焊盘一面折边再焊接

楼主:
fpc排线热压机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排线热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