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 MFC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楼主(2011-07-08):
在只有.lib 和 .h文件的情况下,可以使用MFC调用.lib中的函数吗?

网友:
楼主的标题吓得我忘记了能不能调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标题吓得我忘记了能不能调用了...

怎么使用啊,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
哆哆嗦嗦翻下书, 确认--不行, 还要对应的 dll, lib中只有dll和函数的名称, 并没有函数本身

楼主:
那dll到底放在什么地方啊?

网友:
静态库不但可以调用,亦可以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静态库不但可以调用,亦可以运行。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我买了一个硬件,那个硬件只提供了.h 和.lib文件。现在我想用VC MFC控制这个硬件。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编译器调成/MT 或者/MTd试试。

网友:
如果是研华的板卡,DLL文件是通过安装的方法置入系统的,在VC项目文件中你真的找不到DLL文件。

网友:
先搞清楚.LIB文件是静态库还是链接库,如果是静态库,没有一点问题,直接LINK进去,如果是链接库,那就没办法了,函数体在DLL中,必须找到DLL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研华的板卡,dll文件是通过安装的方法置入系统的,在vc项目文件中你真的找不到dll文件。

英特佩斯的CAN卡,主要用来采集CAN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先搞清楚.lib文件是静态库还是链接库,如果是静态库,没有一点问题,直接link进去,如果是链接库,那就没办法了,函数体在dll中,必须找到dll文件。

他们给定.lib文件可以通过VC的链接,接下来我就不知道怎么用了。高手指点一下下啊。

网友:
看 头文件啊,难道没有函数声明的吗?

从 函数名可以知道 是什么功能的

或者叫厂家给 使用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 头文件啊,难道没有函数声明的吗?
从 函数名可以知道 是什么功能的
或者叫厂家给 使用说明

.h文件里有函数的声明,但是就是不会用啊

网友:
#include "***.h"
#pragma comment(lib,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