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I/O 应用

楼主(2011-07-08):
各位大虾,请教PSOC I/O输出和输入是如何设置和用C语言表达的?

网友A:
通过图形化界面来完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例如把P0.0设为1:PRT0DR|=0X01;
          0:PRT0DR&=~0X01;
PSOC没有位操作,所以对单个I/O口操作是要对整个端口赋值的。
还有一个方法是用LED模块,更简单直观,并且不容易出错。

网友(2013-11-21):
引用 网友A:
通过图形化界面来完成的。

你好,还在吗,有问题询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