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能不能用三轴磁阻传感器,代替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1-07-08):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傻对吧,但是实测磁阻传感器HMC5883,发现它的3轴方向性很强的,在各种转动,由于地磁给出在三轴投影不同,所以能很灵敏给出姿态(如下图)

据说对电磁感应灵敏,但我在芯片上打电话都没有影响(对于航模控都早就失控了),如下图

用它代替加速度传感器,有个好处是可以避免加速度传感器的向心力、下坠力等等问题,不知大家有啥意见?

网友:
“但我在芯片上打电话都没有影响”...

网友:
我的手机,不打电话,距离10cm就开始有影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手机,不打电话,距离10cm就开始有影响了。

我是放桌子上,然后在它旁边打电话,看有没有波动
看数据好像没有影响,至少影响不超过10LSB,对方位角的影响就小了吧,难道这样测试不对?

楼主:
试了下,在HTC手机上边打电话边用电子罗盘,也没有出现抖动或者任何异常,一切好好的

3楼所说的影响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了下,在htc手机上边打电话边用电子罗盘,也没有出现抖动或者任何异常,一切好好的
3楼所说的影响是什么现象呢?

磁阻的采样率可以几百HZ,你觉得手机里的磁盘反应如何?里面应该加了很多滤波算法吧?
如果你能让磁阻稳定,在四轴平台上,不只是加速度计,陀螺仪也可以省掉了

网友:
有一个德国学生,写的PhD论文是用磁场传感器的数据辅助速度测量和定位。

由此,开放环境,没有什么金属物质的环境,确认大致方向可行;精确定向最好不指望。

网友:
旁听高手开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磁阻可以测速?第一次听说,大概是角速度吧?

回复 网友D:

实测的确影响很小的。。过两天再深入试验看看

网友:
怎么实测的呢,具体一点
以前试过的,结果同3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玩Ardupilot Mega,四轴的程序。用的是5883L的电子罗盘。可以用mission planner 观察四轴的姿态,当手机靠近5883L芯片时,就发现显示四轴有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