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诊断卡里头的三个IC [ATF16V8C]X1 +[PALCE 16V8H ]X2 是什么东东?在网上找不

楼主(2011-07-08):
如题,我同事不知从哪弄来个电脑诊断卡,不知好坏。上面除了有几个IC外还有2位数码管和4个LED电源指示灯。
最近想学习CPLD。
上图

搞过这个的朋友传点学习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
看到那个pci bus没, 插到电脑的pci插槽上,如果电脑有问题, 看数码管上的数字跑到多少, 就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LS回答有点搞笑

网友:
我也有块那东西,不过上面是at89c5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有点搞笑,我知道是这功能。
我是想知道这3个IC有什么重新利用的价值么!
比如做个mini CPLD开发板之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使用呢?有资料没有啊?

网友:
GAL16V8,这个东西是很老的可编程逻辑器件了
记得大学教科书上有这个东西的编程方法,没用过,网上应该很多

楼主:
哈哈,没想到是老古董咯
刚刚插电脑试了下,还可以显示一些十六进制代码。
在百度文库找到了规格书 ,传到这里保存下

楼主:
哎,看了下,想用起来还是有点难度。还是算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