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Keil3.24标题栏出现这样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08):
某天keil突然出现了这个奇怪的问题,标题栏总是成悬浮窗口,重装keil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谁碰到这种情况的?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细心的可以看到,原先在左侧的虚线已经跑到顶上去了。

Keil标题栏问题截图 (原文件名:keil标题栏.jpg)

网友:
双击标题栏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wcjaglzf

不过还是不行哦,我换个分辨率传个图

注意看我这个menu bar左边没有一排虚的横杠杠
而是出现在顶上了,变成了竖杠杠

网友:
Window->Reset View to default

楼主:
回复 网友A:
window->reset view to default

不过我用的是keil uVision3 3.24板的,window下没看到Reset View to default这一栏哦

网友:
用鼠标把menu bar拖到正常位置去

网友:
看你其他的软件会不会这样子,比如WORD等等。。
如果同样会有话,估计是你电脑系统本身的原因的!

网友:
双击一下标题栏,一般能回去

楼主:
wcjaglzf
看你其他的软件会不会这样子,比如WORD等等。。
如果同样会有话,估计是你电脑系统本身的原因的!
------------------------------------------------------------------------
其他的还真不会
而且我发现调试的时候是正常的,一退出调试模式就这样了

jeames 老酒
用鼠标把menu bar拖到正常位置去
-----------------------------------------------------------
拖了没用

adongliu 丁丁
双击一下标题栏,一般能回去
-------------------------------------------------------
双击了也没用

哪位知道该怎么弄啊,虽然也还能用,但用的不爽。
我用这软件都快3年了,还第一次碰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情况和你完全一样,怎么弄都搞不回去。重新安装了也不行。但是我今天早上加班的时候打开KEIL 3  居然好了~~~
我们网管帮我弄了一个新的账户,我在新账户中打开KEIL3 就没有出现标题栏 弹出情况。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恩,新建一个windows帐户,用新帐户登陆确实是没有了。
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网友(2012-03-07):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