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多节点通讯用什么总线好

楼主(2011-07-08):
一、距离有点远,楼宇控制吧,要和控制电脑通讯的。节点大概几百个。
二、终端采用单片机,通讯的指令不多,3-5个,但是有收有发。
三、节点编码要方便,最好要有单独地址,不需要人工设置。
四、最好上手简单点,编程也简单点。
五、RS485/RS422好做么?CAN总线完全没接触过,会不会很复杂?或者有么有更好的建议?

谢谢大家~~本人新手,帮帮我吧

网友:
RS485容易理解,如果你所有的从节点都只和一个主节点通信,而从节点之间不进行通信的话,就485了

网友:
485简单

CAN编程困难,但是效率高,速度快

网友:
单主机: 485  M-BUS
多主机: CAN
成本: 485 < M-BUS < CAN

网友:
还是CAN最可靠,用ZLG的OPENCAN吧

网友:
当然是485 ,没有任何可以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各位,节点间不需要通讯,单主机+多从机。
关于节点编码呢,方便的做法是???
以前用过8位拨码开关进行二进制编码,但是这次可能有500个以上,好像也不太方便吧
继续求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F:

建议楼主用485,舞台灯光就是一主多从连机的,也是有几百台的。用8921差分信号IC比较好

网友:
CAN简单的很,请加入QQ群:10892245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啥不方便的,不要以为地址码就是1-255

网友:
回复 网友E:
单主机: 485  m-bus
多主机: can
成本: 485 < m-bus < can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F:

非要用拨码开关? 可以写在FLASH或者EEPROM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F:
没啥不方便的,不要以为地址码就是1-255

什么意思?莫非像计算机网络,N个主机先汇聚一下在和上一层通信?

网友:
可以设置双重地址码,识别两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EEPROM的话,我担心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每次灌程序,都要在程序里面改下ID,再编译?

有么有专门的ID芯片呢,我要用,直接换上就好?

网友:
无线啊,为什么非要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