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恒压限流的 PI程序不是什么双闭环,,无非是在 PI调节中对电流值做个 判断,,可以这样

楼主(2011-07-08):
如图,,,就是什么恒压限流程序的 末班,,可以这样理解不 ??哪个有 C文件

楼主:
恒压限流程序
1.双闭环  电压环输出时电流环给定
2.其实还是个 单闭环,,只是在做电压环PI的前面加了个电流AD幅度的判断,,

哪个对??哪个写过???

网友:
恒压限流一般是两个PI调节器并列,输出取与的关系

楼主:
恒压限流一般是两个PI调节器并列,输出取与的关系 ???从我上的图来看怎么是单闭环但是带判断的程序???

楼主:
恒压限流一般是两个PI调节器并列,输出取与的关系    如何理解

网友:
1.串联
2.并联
3.单环限幅  (不算是双闭环)

应用领域:
1:开关电源平均电流控制方式、峰值电流控制方式、滞缓电流控制方式、电机外环速度环内环电流环双闭环调速控制等;
2: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电压控制、线性电源输出电压电流控制方式;
3:电流精度要求较低的开关电流平均电流、峰值电流、滞缓电流控制方式 (大量用于并网逆变)、转矩精度要求不高的电机转速控制等。

注意,以上三种都是大量使用的。具体的设计,是要看系统结构、两个对象的关系和响应速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请把详细的应用发上来,这样只能告诉你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