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布开关电源PCB,高手们帮忙审一下,谢谢了

楼主(2011-07-08):
第一次布开关电源PCB(12V/4A),高手们帮忙审一下,谢谢了

12v/4A (原文件名:123.jpg)

网友:
挺好的啊,电气间隔什么的都挺好的

网友:
U1的地处理有问题,应该从R7引脚出拉出去,不然电流检测信号干扰非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过了,但是间距不够了,只能把线加粗

网友:
楼主做得怎么样呢?

网友:
个人感觉,U1和Q3距离太远了,控制信号还从变压器下面过,这是开关电源最忌讳的。

网友:
整流后的+、高频变压器、开关管、地形成的回路,正好是个圈,几十khz的频率加300v左右的电压,容易出现高频骚扰,做传导骚扰时,估计容易出问题。

仅仅是根据图推的,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整流后的+、高频变压器、开关管、地形成的回路,正好是个圈,几十khz的频率加300v左右的电压,容易出现高频骚扰,做传导骚扰时,估计容易出问题。
仅仅是根据图推的,仅供参考。

谢谢,按你这说法整流后的+极最好从电容“+”这个节点是不是,地也是最好从电容“一”这个节点

楼主:
打了10块样片,调了3块,有电压输出,输出电压上面有很点不“干净”,不知道是不是要在输出后面加"P"形滤波呢

网友(2011-10-04):
回复 网友C:
个人感觉,u1和q3距离太远了,控制信号还从变压器下面过,这是开关电源最忌讳的。

赞同!

网友D:
都是高手啊  可以向我推荐菜鸟看谁的电源书比较好么

网友(2016-10-22):
开窗不是随便开的, 高压部分大部分不用。 输电电流在那走圈。 出线没规整电容两脚。 变压高压端直接到电容+

网友:
电容不够多啊!明明还有空间嘛!来!再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高手啊  可以向我推荐菜鸟看谁的电源书比较好么

有个阿三写的几本书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