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蓝牙模块接收信号

楼主(2011-07-08):
现在在做一个项目,蓝牙模块发射端固定的传出波形信号,如何选用蓝牙模块接收信号,然后使用单片机处理数据,刚接触蓝牙,望指教~~!

另:哪位兄弟有BCM20370模块的资料的?谢谢!

楼主:
沉得快~~自己顶一下~~~!~

网友:
'蓝牙模块发射端固定的传出波形信号' 这句话 什么意思? 传出波形?

网友:
用蓝牙串口透传模块最简单了,直接当成串口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正准备使用串口透传模块调试~~!

网友:
如果自己玩的话,可以做做。应用的话,还是透传来的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