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里面出现 entity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的warning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07-08):
RT,编译没有错误,但是他说我用原理图画的一个实体有上面的warning,请问这个一般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请楼主检查下是否在工程里包含了warning中entity所在的文件

楼主:
必然包含了嘛,就是在project里面创建的啊,用verilog写的模块在,但是用原理图+verilog做成的混合模块就除了这个问题。。。

网友:
你把你的bdf文件设置为顶层文件试试。

网友:
这个警告 没多大关系吧! 出现的概率太高了,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我直接就忽略了。
同样的代码在ISE下就不会有警告...

网友:
同样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