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那个GPRS永远在线功能和短信唤醒功能,我怎么觉得是互相冲突啊

楼主(2011-07-08):
GPRS有永远在线功能
为什么还要短信唤醒功能,
我怎么觉得是互相冲突啊。
那短信唤醒具体是唤醒什么?

网友:
gprs是无连接的,没数据连接会断掉。此时,上位机是不能对下位机进行操作。如果发个短信,dtu上线联立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都是说的GPRS DTU的功能,不是GPRS网络的功能。

国内的GPRS网络是要定期踢终端的,因为端口是动态分配的,你一段时间内没有数据,就给你踢掉了。所以DTU的永久在线功能就是
在没有用户数据的情况下,每隔一段时间就发送一个数据包,这样GPRS网络就不会踢掉它。

如果用户传输数据间隔时间太长,就没必要永久在线,因为流量也是¥,但是要传输数据了怎么办?于是就短信唤醒。

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唤醒方式,都是一样的道理。电话振铃唤醒,串口数据触发唤醒,IO引脚唤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

网友:
gprs如果长时间(几分钟至十几分钟)不没有数据传输,移动就会把这条链路优先级降低和切断,等你要传输数据时就发不出去了。

永远在线就是定期发送心跳包,1、维持线路通讯不至于被移动踢出来 2、测试链路正常与否(很多时候,gprs模块显示在线但实际已经断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指点

网友:
来了短信告诉模块要干活了。。。。。。。。。。。

网友(2012-11-03):
理解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