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51单片机软iic通信

楼主(2011-07-08):
最近搞个项目,一个按键和显示。一个是pwm控制力度,现在两部分都搞定,但是要想把两部分连起来,上位可以编写保存读取下位的数据,大概一百多个数据,每次读四五个数据,老板要求用iic的方式,求教方法!现在接受数据,接受方sda低,进入中段,软件模拟,但里面很多用while(条件),感觉太浪费资源,单片机其他事不能干,一直在等,而且万一发送意外停止,下位机岂不死着了?
不知坛中是否有人用过双机iic通信的方法
一起发上来讨论下?
QQ:894071148

网友:
双机为什么i2c?

为了省io?
效率低下,就两个设备的话,多少有点..还不如uart

楼主:
232的明白!就一个还要和电脑是不时的通信!不是省io口,是在是没其他的办法了!

网友:
模拟UART不就得了?这个老板和我一同事一样。。。。

楼主:
各位!经过我一星期的摸索,先是网上大量搜资料,但无果,还是自己下功夫吧!最终搞出来了!通信成功,就是速度慢了点,太快不可以!接受毕竟是模拟短时间接受不到!哈哈哈,用中断接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选这单片机也够蛋疼的。硬件双uart没有,硬件spi也没有啊...真是难为你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选这单片机也够蛋疼的。硬件双uart没有,硬件spi也没有啊...真是难为你了

这个还不够蛋疼,一个板,三个只有一个计数器的单片机,没有中断,要相互通信,还要和外面通信,十几个按键,液晶。你妈的,还加一堆很烦的模拟电路,让你恶心到死。

网友:
一个主一个从, 做好时序就行了

网友(2011-08-24):
回复 网友A:
各位!经过我一星期的摸索,先是网上大量搜资料,但无果,还是自己下功夫吧!最终搞出来了!通信成功,就是速度慢了点,太快不可以!接受毕竟是模拟短时间接受不到!哈哈哈,用中断接受!

兄弟,可不可以贡献下资料啊,我也正想用tiny13做从机,怎么看时序都没问题,就是不能用

网友(2012-08-07):
遇到同样问题,请问楼主怎么写Slave的程序的?

网友:
I2C主机很简单,从机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 ...

  我靠,资源太坑爹啦吧,这真是“要挤奶,又不给草”啊,难为你啦,不过这样也可以锻炼人喽!

网友:
I2C从机可以参考hotpower大叔的笔记

网友:
感谢楼主的指导,终于明白了一些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