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电机驱动器的串扰

楼主(2011-07-08):
我用电机驱动器是直流48v的,我的控制板用的芯片是stm32,我没有跟电机驱动器共地之前只有噪声30mv VPP,共地后有达到100mv VPP,
而且电机驱动器叠加的噪声是周期性的 ,而且是震荡衰减的,请教大家一下,怎样才能减小噪声,我用磁珠在驱动器地和控制板地之间,没有看到效果,在电源线用磁环也没有效果,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

这个就是噪声

网友:
电路图呢

网友:
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完全隔离,使用光耦,然后两个回路在主电源出单点接入。或者直接采用两个隔离电源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隔离的话 体积就会很大 所以请教用滤波的方法怎么办? 磁珠 电感应该怎么用?

网友:
现在这个噪音影响了STM32的正常工作?

如果驱动部分的电流回路比较短,这个地平面的波动也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发现影响stm32正常工作 100mv应该不会影响,但是我老看他别扭,想减小一些,不知道怎么处理,而且也会影响AD采集吧

网友:
…………

不影响它工作,你担心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想学习一下怎么滤除噪声 毕竟这东西越小越好 有什么高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