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g 12864 ST7565驱动液晶的问题 我崩溃了!

楼主(2011-07-08):
潜水多年  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本想做一些东西拿来与大家分享 可惜 因为工作,及自己能力问题 ,也迟迟没做出来一个自己能看顺眼的东西。更别说在这里穿两条裤子了,本想卧薪尝胆潜个七八年 ,然后再来个一鸣惊人,自己也至少有面子MARK MARK 几下,但可惜这次因为一个普通的12864 的问题我沉不住了,我迫不及待的要加入我们这个家庭了,突然对自己的人品感到疑惑了,学到东西的时候没见自己发布过多少东西,现在有问题到浮出来了、哎。。。。。。。
这次还是坚挺一下  同志们我来了!!

   屏幕就是在taobao上面买的这一款,好坏到先不说了 ,不过体积到时不小
以下是 店里面的描述

控制器ST7565P资料下载:
http://www.lcdmk.com/tbpic/ST7565P.pdf

ST7565P应用笔记下载:
http://www.lcdmk.com/tbpic/ST7565.pdf

电容推荐接法,电容都可以用1uF,Ra、Rb根据显示效果调节:

引脚定义,排线朝下面对屏最右边为1脚:

1  NC
2  CS2
3  RESET
4  RS
5  RW
6  E
7  DB0
8  DB1
9  DB2
10 DB3
11 DB4
12 DB5
13 DB6
14 DB7
15 VDD
16 VSS
17 VOUT C4+
18 C3+
19 C1-
20 C1+
21 C2+
22 C2-
23 V1
24 V2
25 V3
26 V4
27 V0
28 VR
29 NC
30 NC
演示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1100
#define VC_ON 0x2C       //1010
#define VR_ON 0x2A
#define VF_ON 0x29      //1001
#define 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data   P0

sbit CS     =  P2^7;
sbit RES    =  P2^6;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4;
sbit Read   =  P2^3;

/******************************delay time***********************************/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n ;
while(ms--)
      {
       n  =  86;
       while(n--);
      }
}

/****************************reset IC for start****************************/
void LCD_Reset()
{
IE  =  0x00;
RES =  0;
delay_ms(50);
RES =  1;
delay_ms(50);
}

/*******************************write data to IC**************************/
void w_dat(unsigned char dat)
{
data =  dat;
NOP;
RS   =  1;
RW   =  0;
Read   =  1;
NOP;
CS   =  1;
_nop_();
CS   =  0;
}

/******************************write Command to IC***********************/
void w_cmd(unsigned char cmd)
{
data =  cmd;
NOP;
RS   =  0;
RW   =  0;
Read   =  1;
NOP;
CS   =  1;
_nop_();
CS   =  0;
}

/***************************display picture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xB7;page>=0xB0;page--)
    {
     w_cmd(page);  //set page address
     w_cmd(0x10);  //set Column address MSB
     w_cmd(0x00);  //set column address LSB
     for(column=0;column<128;column++)
        {
         w_dat(*p++);
        }
    }
}

void Display_fill(unsigned char fill)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xB7;page>=0xB0;page--)
    {
     w_cmd(page);  //set page address
     w_cmd(0x10);  //set Column address MSB
     w_cmd(0x00);  //set column address LSB
     for(column=0;column<131;column++)
        {
         w_dat(fill);
        }
    }
}

void Grid_white()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xB7;page>=0xB0;page--)
    {
     w_cmd(page);
     w_cmd(0x10);
     w_cmd(0x00);
     for(column=0;column<65;column++)
        {
         w_dat(0xFF);
         w_dat(0x00);
        }
    }
}

void Grid_Black()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xB7;page>=0xB0;page--)
    {
     w_cmd(page);
     w_cmd(0x10);
     w_cmd(0x00);
     for(column=0;column<65;column++)
        {
         w_dat(0x00);
         w_dat(0xFF);
        }
    }
}

void Grid_Line1()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xB7;page>=0xB0;page--)
    {
     w_cmd(page);
     w_cmd(0x10);
     w_cmd(0x00);
     for(column=0;column<131;column++)
        {
         w_dat(0xAA);
        }
    }
}

void Grid_Line2()
{
unsigned char page,column;
for(page=0xB7;page>=0xB0;page--)
    {
     w_cmd(page);
     w_cmd(0x10);
     w_cmd(0x00);
     for(column=0;column<131;column++)
        {
         w_dat(0x55);
        }
    }
}

void Init_IC()
{
CS  =  0;
P3  =  0xFF;
LCD_Reset();
w_cmd(0xA2);    //LCD Bias selection(1/65 Duty,1/9Bias)
w_cmd(0xA0);    //ADC selection(SEG0->SEG128)
w_cmd(0xC0);    //SHL selection(COM0->COM64)

w_cmd(0x26);    //Regulator Resistor Selection
delay_ms(5);
w_cmd(0x81);    //Electronic Volume
w_cmd(0x8);    //Reference Register selection  Vo=(1+Rb/Ra)(1+a)*2.1=10
w_cmd(VC_ON);    //Power Control(Vc=1;Vr=0;Vf=0)
delay_ms(10);
w_cmd(VC_ON|VR_ON);
delay_ms(10);
w_cmd(VC_ON|VR_ON|VF_ON);
delay_ms(10);
w_cmd(0xF8);
w_cmd(0x00);

delay_ms(5);
w_cmd(0xAF);    //Display on

}

void main()
{

while(1)
{
  Init_IC();
  Display_fill(0xFF);
  delay_ms(1000);
  Grid_white();
  delay_ms(1000);
  Grid_Black();
  delay_ms(1000);
  Grid_Line1();
  delay_ms(1000);
  Grid_Line2();
  delay_ms(1000);
  Display_fill(0x00);
  delay_ms(5);   ;
  Display(deep);
  delay_ms(3000);

}

}
unsigned char code deep[] = {
      0x00,0x00,0x00,0x00,0x0E,0x03,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23,0x1F,
      0x00,0x00,0x01,0x01,0x03,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1F,0x07,0x06,0x06,0x0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我用的是MSP430F149的单片机   程序其实都是更上面差不多
只不过是定义了IO口的开关设置

#define LCD_CS_OUT()                     P2DIR |= BIT3; //p4.0 SEL 输出方式
#define LCD_CS_ON()                            P2OUT |= BIT3;//P4.0输出1
#define LCD_CS_OFF()                           P2OUT &=~BIT3; //P4.0 输出0\

#define LCD_RST_OUT()                    P2DIR |= BIT4; //p4.0 SEL 输出方式
#define LCD_RST_ON()                            P2OUT |= BIT4;//P4.0输出1
#define LCD_RST_OFF()                           P2OUT &=~BIT4; //P4.0 输出0\

#define LCD_RS_OUT()                     P2DIR |= BIT5; //p4.0 SEL 输出方式
#define LCD_RS_ON()                            P2OUT |= BIT5;//P4.0输出1
#define LCD_RS_OFF()                           P2OUT &=~BIT5; //P4.0 输出0\

#define LCD_RW_OUT()                     P2DIR |= BIT6; //p4.0 SEL 输出方式
#define LCD_RW_ON()                            P2OUT |= BIT6;//P4.0输出1
#define LCD_RW_OFF()                           P2OUT &=~BIT6; //P4.0 输出0\

#define LCD_READ_OUT()                    P2DIR |= BIT7; //p4.0 SEL 输出方式
#define LCD_READ_ON()                     P2OUT |= BIT7;//P4.0输出1
#define LCD_READ_OFF()                    P2OUT &=~BIT7; //P4.0 输出0\

#define LCD_DAT_OUT()                     P4DIR |=0XFF;
#define LCD_OUT                          (P4OUT)

#define LCD_DAT_IN()                      P4DIR&=~0XFF;
#define LCD_IN                                 (P4IN)

可是现在屏幕一点反应都没有   同志们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希望有用过的大哥帮我看看!  2个星期了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疯了!

网友A:
有时候你严格按照datasheet你就错了。。。

网友:
你会51吗,会的话,我给你个汇编的,7565控制器通用,

以下是显示一行汉字的程序,汇编的,串行方式

XPOS  EQU 20H;页地址;
YPOS  EQU 21H;列地址
HZ_NUM EQU 22H;
;======================点阵接口定义=================================
LCD_DATA  BIT P1.3        ;液晶数据接口
LCD_SCL   BIT P1.2;      串行时钟接口;
LCD_AO    BIT P1.1      ;液晶数据指令选择
LCD_RST   BIT P1.0      ;液晶复位RST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LCALL LCD_INIT;
       LCALL CLR_LCD;
;============第一行显示8个汉字==================================
       MOV XPOS,#0;范围:0-7对应1-8页;
       MOV YPOS,#0;范围:0-127;对应1-128列
       MOV HZ_NUM,#8;显示汉字数;
       MOV DPTR,#HZ_TAB;载入汉字点阵数据首址
       LCALL HZ_PLAY;

       JMP $

;======16*16点阵数据发送程序===============================================
;纵向取模,字节倒序方式
HZ_PLAY:
       ;MOV XPOS,#0;范围:0-7对应1-8页;
       ;MOV YPOS,#0;范围:0-127;对应1-128列
       ;MOV HZ_NUM,#8;显示汉字数;
       ;MOV DPTR,#HZ_TAB;载入汉字点阵数据首址
HZ:  CALL POS_SEND; 定位页列坐标
       MOV R3,#2;一个汉字分上下部分
HZ1: MOV R2,#16;一部分16个数据
HZ2: CLR A;
       MOVC A,@A+DPTR;;
       LCALL W_LCD_DAT;
       INC DPTR;
       INC YPOS;同步跟踪列地址,用于发送多个汉字时调整列地址;
       DJNZ R2,HZ2;   等待半个汉字数据发送完
;=========修改行,列=======================
       DJNZ R3,HZ3;  显示完一个汉字?
       JMP HZ4;
HZ3:   INC XPOS;
       MOV A,YPOS;
       SUBB A,#16;
       MOV YPOS,A;
       CALL POS_SEND;
       JMP HZ1;继续发送下半部分汉字数据
HZ4:   DJNZ HZ_NUM,HZ5;汉字数显示完成
       RET;
HZ5:   DEC XPOS;
       CALL POS_SEND;
       JMP HZ;

;=============行列调整发送===================
;先发送页地址;再发送列高4位地址;接着发送列第四位地址;
POS_SEND:
      MOV A,XPOS;
      ADD A,#0B0H;
      CALL W_LCD_COM;
      MOV A,YPOS;
      PUSH ACC;
      ANL A,#11110000B;屏蔽低位列地址;
      SWAP A;
      ADD A,#10H;
      CALL W_LCD_COM;
      POP ACC;
      ANL A,#00001111B;屏蔽高位列地址;
      CALL W_LCD_COM;
      RET;
;===================写液晶控制命令=====================
;串行方式,高位在前,下降沿输入。
W_LCD_COM:
         CLR LCD_AO   ;写的是命令;
         MOV R4,#8;
SEND_COM: ;
         CLR C;
         RLC A;
         MOV LCD_DATA,C;
         CLR LCD_SCL;
         SETB LCD_SCL;
         DJNZ R4,SEND_COM;
         RET

;====================写液晶数据=========================
;串行方式,高位在前,下降沿输入。
W_LCD_DAT:
         SETB LCD_AO;   写的是数据;
         MOV R4,#8;
SEND_DAT: ;
         CLR C;
         RLC A;
         MOV LCD_DATA,C;
         CLR LCD_SCL;
         SETB LCD_SCL;
         DJNZ R4,SEND_DAT;
         RET

;================初始化=========================================
LCD_INIT:
        CLR LCD_RST
        NOP
        NOP
        SETB LCD_RST
         MOV A,#0E2H       ;复位;
         ACALL W_LCD_COM;
         MOV A,#0AFH     ;0AEH/0AFH 关/开液晶显示
         CALL W_LCD_COM
        MOV A,#0A2H        ;0A2H/0A3H (1/9)/(1/7) LCD偏压比率设置
        CALL W_LCD_COM
        MOV A,#23H          ;20H-27H V5电压调整器的内部电阻比设置
        CALL W_LCD_COM
        MOV A,#81H          ;可编程电压调整模式设置
        CALL W_LCD_COM
        MOV A,#30H         ;0H-3FH 电压调整模设置寄存器指令数据V5小-大
        CALL W_LCD_COM
        MOV A,#0D2H         ;驱动模式设置
        CALL W_LCD_COM
        MOV A,#0            ;0C0H/0/40H/80H 1/2/3/4 模式选择寄存器设置
        CALL W_LCD_COM
        MOV A,#2FH          ;28H/2CH/2EH/2FH;电源电路功能
        CALL W_LCD_COM        ;推进电路/电压调节电路/电压跟随电路
        MOV A,#0C0H        ;0C0H/0C8H 行输出模式选择正向/反向
        CALL W_LCD_COM
        MOV A,#0A0H        ;0A0H/0A1H 列地址方向选择
        CALL W_LCD_COM
        MOV A,#0A4H        ;0A4H/0A5H 全屏正常显示/全点亮指令
        CALL W_LCD_COM
        MOV A,#0A6H        ;0A6H/0A7H 正相反相显示控制指令,RAM中数据不变
        CALL W_LCD_COM
        ;MOV A,#0ACH        ;0ACH/0ADH OFF/ON 静态指示器控制指令
        ;CALL W_LCD_COM
        ;MOV A,#0H        ;0/1/2/3
        ;CALL W_LCD_COM
        ;MOV A,#0B0H        ;0B0-0B8H 设置显示起始页地址
        ;CALL W_LCD_COM
        ;MOV A,#40H        ;40H-7FH 设置显示起始行对应RAM行号
        ;CALL W_LCD_COM
        RET

;====================清屏====================================
CLR_LCD:MOV R0,#8
D1:     MOV A,#0B0H-1
        ADD A,R0
        CALL W_LCD_COM;写液晶控制命令
        MOV A,#00H;;;;;;;;;列低四位;
        CALL W_LCD_COM;写液晶控制命令
        MOV A,#10H;液晶Y地址控制指令+10H;列高四位;
        CALL W_LCD_COM;写液晶控制命令
        MOV R1,#128
D2:     MOV A,#00H;
        CALL W_LCD_DAT;写液晶数据
        DJNZ R1,D2
        DJNZ R0,D1
        RET

HZ_TAB:
;想显示什么自己加吧

END

用的字幕提取软件:zimo221

网友:
都是牛人,还用汇编.好佩服

网友:
加我QQ吧,我这有完整的程序。还有硬件电路。

网友(2011-11-02):
点亮了么???关注下

网友(2012-05-23):
我也遇到问题了,显示对比度不稳;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有大侠指点吗?

网友(2012-12-04):
我最近在用树莓派驱动ST7565的液晶。这个液晶的取模方式有点奇怪。

网友(2013-12-22):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你严格按照datasheet你就错了。。。

这位大侠你应该说严格按中文的datasheet就错了,英文原厂很少有错误。

网友(2014-04-27):
  我的液晶在做光标的时候,到现在还没解决好,现在都2个星期过去了,我好郁闷,

网友:
我现在想在上面加个光标, 而且按键可以控制的!不知道君可否提供一下   思路!

网友(2020-04-16):
我现在想在上面加个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