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522天线盲区!

楼主(2011-07-08):
RC522读卡器,大约10个里面就有三个读卡的时候在1CM以内无法读卡,1CM-5.5厘米读写稳定。

是神马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感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1,程序
2.天线不匹配

网友:
1、天线参数原因
2、记得官方的手册上有820欧的电阻 换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程序
2.天线不匹配

程序上应该没有问题,功能上都正常,而且测试也很稳定。
看一篇文章说天线阻抗要匹配,没有阻抗测试仪,应该调哪方面?

回复 网友B:
1、天线参数原因
2、记得官方的手册上有820欧的电阻 换大点

我确是用的820欧的电阻,应该换到多大的合适?

最新测试:如果降低接收增益,盲区没有了,不过读卡距离大大的缩短了,从5.5CM 只能到3.5CM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解.RC522原来我这边也出现过一批一模一样的问题,最后是程序上多加校一遍,距离调缩短到3cm.就正常了,522比500难伺候多了,

楼主:
我这里板子和芯片都是同一批的!

继续寻找解决的办法

楼主:
板子上其它元件未动,换一块RC522,盲区消失,神嘛情况!!!

网友:
太近,接收信号大了.难道接收信号饱和失真导致?(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