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gsm模块

楼主(2011-07-09):
见下图,请教这是什么gsm模块,厂家,型号,价格,哪位朋友知道?

gsm模块 (原文件名:20110706291.jpg)

网友:
NB,看不到厂家。应该来个正反面的照片

网友:
gsm模块区别不大,没必要找一样的吧

网友:
按这种做工且标签也没有。只能定义山寨咯。

网友:
看起来不像模块,应该是定制或自行设计的。也像手机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