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7758 测量三相电压有效值电路 请教

楼主(2011-07-09):
我需要测量三相电压各项的电压有效值,电路图如下,请有过7758使用经验的朋友帮忙看哈可用否

网友:
零线上的电阻就不要了吧.

PS:  用7758做三相电压, 好奢侈. 2X一片啊.

网友(2012-04-13):
没有加抗混叠电路中的33n定容

网友(2014-10-29):
1.QGND是直接接VN脚的?
2.QGND这不就直接跟AGND相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