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测量倾角用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1-07-09):
测量倾角用什么芯片好?
之前用飞思卡尔的mma7455三轴加速度计还行,但是遇到的不可抗拒的问题是这样的
     1. 倾角只能测静态或者匀速运动的倾角,而运动起来的倾角无法测量。
     2. 测加速度只能是动态的

陀螺仪好像是测量角速度的。不知道能不能感测 运动时的倾角?

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小車不要急停或急加速的話,加速規+LPF夠用了。

网友:
陀螺仪挺好的

网友:
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单轴加速度计加低通滤波,可是不够实用,陀螺仪是测量角速度的,积分可以得到角位移,当然这又是有零点漂移的,要实用就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多种因素,加速度计之外引入陀螺仪是必须的,算法也要跟上。

网友:
加速度计+陀螺仪

网友:
N1000060 角度传感器

网友:
速度,要求快吗?

网友:
MSA-LD2.0双轴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把角度传感器固定在翘翘板上,用无线传送数据

网友:
你应该也是在做09年的国赛题吧,陀螺仪也可以,而且更简单一些

网友(2011-09-02):
回复 楼主:

用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使用姿态算法进行计算后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