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case语句似乎构成了锁存器?

楼主(2011-07-09):
代码如下:
parameter SYS_IDLE = 'd0;
parameter WR_VEC = 'd1;
parameter WR_VEC_S1 = 'd2;
parameter WR_VEC_S2 = 'd3;

reg[3:0] sys_cs,sys_ns;
reg last,current;  //启动状态机标志
reg wr,cs;
reg[6:0] timeoutcount;
input wr_ack;

case(sys_cs)
        SYS_IDLE:
            begin
                if(last!=current)
                begin
                    sys_cs <= sys_ns;
                    last <= current;
                end
                else
                    sys_cs <= SYS_IDLE;
                wr <= 1;
                cs <= 0;
            end
        WR_VEC://
            begin
                data <= {databuf2,databuf1,databuf0};
                sys_cs <= WR_VEC_S1;
                cs <= 1;
                wr <= 0;
            end
        WR_VEC_S1://
            begin
                sys_cs <= WR_VEC_S2;
                timeoutcount <= 0;
            end
        WR_VEC_S2:
            begin
                cs <= 0;
                //问题出在这个if判断;本意是要接受到wr_ack 高电平才推出的
                if(wr_ack)
                begin
                    sys_cs <= SYS_IDLE;
                    wr <= 1;
                end
                else
                begin
                    if(timeoutcount > 100)
                    begin
                        sys_cs <= SYS_IDLE;
                        wr <= 1;
                        timeoutcount <= 0;
                    end
                    else
                    begin
                        wr <= 0;
                        sys_cs <= WR_VEC_S2;
                        timeoutcount <= timeoutcount +1'b1;
                    end
                end
            end

经波形仿真发现第四个状态里面只要有判断wr_ack状态,状态机就乱了,sys_cs出现未知知,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有什么问题啊!
望高手解答!

网友:
你这种写法,自然就是latch

网友:
在电平敏感的“进程”中,
或者把所有可能的case 列全了 或者使用default 就避免出现LATCH

楼主:
不好意思,后面有default,没拷贝全,后面掉了两句
parameter SYS_IDLE = 'd0;
parameter WR_VEC = 'd1;
parameter WR_VEC_S1 = 'd2;
parameter WR_VEC_S2 = 'd3;

reg[3:0] sys_cs,sys_ns;
reg last,current;  //启动状态机标志
reg wr,cs;
reg[6:0] timeoutcount;
input wr_ack;

case(sys_cs)
        SYS_IDLE:
            begin
                if(last!=current)
                begin
                    sys_cs <= sys_ns;
                    last <= current;
                end
                else
                    sys_cs <= SYS_IDLE;
                wr <= 1;
                cs <= 0;
            end
        WR_VEC://
            begin
                data <= {databuf2,databuf1,databuf0};
                sys_cs <= WR_VEC_S1;
                cs <= 1;
                wr <= 0;
            end
        WR_VEC_S1://
            begin
                sys_cs <= WR_VEC_S2;
                timeoutcount <= 0;
            end
        WR_VEC_S2:
            begin
                cs <= 0;
                //问题出在这个if判断;本意是要接受到wr_ack 高电平才推出的
                if(wr_ack)
                begin
                    sys_cs <= SYS_IDLE;
                    wr <= 1;
                end
                else
                begin
                    if(timeoutcount > 100)
                    begin
                        sys_cs <= SYS_IDLE;
                        wr <= 1;
                        timeoutcount <= 0;
                    end
                    else
                    begin
                        wr <= 0;
                        sys_cs <= WR_VEC_S2;
                        timeoutcount <= timeoutcount +1'b1;
                    end
                end
            end

       default:sys_cs <= SYS_IDLE;
endcase

网友:
if判断,接受到wr_ack 高电平才推出的,这种方法咋觉得这不靠谱那,边沿触发不可以嘛

网友:
多点看看综合出来的rtl或者map图。这样会比问人可能还更有效果。

网友:
这种写法还是锁存器,需要在default中对变量赋值X,综合器就不考虑了

网友:
用时序逻辑来搞应该会好看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