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DM642的时候看这么一句 fHisto[mi]=0.0f; 求解释

楼主(2011-07-09):
fHisto[mi]=0.0f;  fHisto[]是一个数组,mi 为int变量

0.0f 是什么东西呢

楼主:
对了 还有一句: float fHisto[256];

楼主:
 小数在C#中需要用浮点型表示,浮点值就是.后面的小数点。C#语言中有两种小数类型,分别为32位单精度浮点型(float)和64位双精度浮点型(double)。其中精度指的是小数位数,小数位数越多,精度越高。由名称可知,float类型的精度比double型的低,由位数可知,float类型的范围比double类型小。   float类型中小数位数为7位,即可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表示范围为1.5e - 45~ 3.4e + 38。对于一个小数其默认类型为double型,如果需要指定为float型,需要在小数后面添加F或f后缀。   如 float a=0.5f;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