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棋不定啊,请大家说说我到底该不该接这个用三菱PLC做的项目?

楼主(2011-07-09):
今天经别人介绍看了一个项目,总体设计定型了,机械已经基本完成了,控制上使用三菱PLC,大约共有三十多个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有四台伺服电机开环控制,需要用232口和两个其他设备通信,现在的问题是原先搞PLC编程的大学老师撂挑子了,人家问我能不能接这个项目,做PLC编程,要求一个月完成,我平时只能用业余时间做的。

问题是我从来没做过PLC编程,大学时学过一点,工作后一直没用过。

我现在的情况:大学毕业工作11年了,一直从事电子开发,到现在也做了一些项目,开始玩51,先搞汇编,后来C51,后来玩AVR,近两三年搞STM32、STM8,最近刚买了块STM8L开发板打算在一个项目上使用STM8L,从2004年开始搞FPGA,用verilog语言,近一年多在玩NIOS,上位机编程方面,会VB,DELPHI,曾经用VC编过一个东西,但后来好几年不用VC了。

知道PLC的优点,一直非常想搞点PLC,但做过的项目里没有用PLC的,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但感觉好像有难度,唯恐最后耽误人家工期,更怕这个项目最初设计会有误或其他原因,最后烂到我手里,今天回家上网搜索PLC资料,感觉PLC入门不难,但精通不易,人家明天就要我答复接不接这个活儿。

请大家说说,我该不该接这个项目?

按我的那点有限经验和能力能不能在一个月内,靠业余时间搞定这个项目啊?

网友:
最近两个星期我也才开始搞PLC, 我认为你所说的工作经验, 不能一个月内完成这个项目, 除非有熟手
快速大体阅读  PLC , HMI , Servomotor Driver的资料, 估计都要好些天

网友:
一个月难度 有点大。plc上手比单片机快。但是要精通也不易

楼主:
谢谢一楼朋友的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意见,刚在三菱PLC仿真软件里做了两个程序,感觉挺简单,但估计真要自己编的话,还是会一头雾水的。

网友:
楼主在哪里,如果怕搞不定的话,可以转手给我嘛,我在深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如果您有精力和时间能多次飞到长春来做最后调试的话,我倒是非常愿意给您,我比较头疼的一点就是最后肯定要在现场花比较多的时间做调试的,老实说,我感觉这个项目里似乎有漏洞,最后恐怕要在某些环节上做点机械和电气方面的修改。

网友:
的确太远了,

网友:
PLC用起来不难,用好还是有难度的,LZ以前又没接触过,慎重点好,程序写起来容易,或许几天就可以搞定,但调试是最费时间的,再说你对机器的脾气可能一无所知,前期都要靠自己去想,想再多都会有漏想的地方。有时方案定错了就走弯路了,放弃又不甘心,最后由于时间关系只有死改程序。

网友:
编程到不复杂,关键是要搞清这么多开关量的逻辑关系.嗯,复杂

网友:
你应该了解一下原来的人为什么撂挑子,是不是需方不守信用等问题,免得跳入火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建议,我也觉得如果接了的话,最后恐怕要花大量的时间陪着调试,最初的方案和设计都不是我定的,这种项目不好搞啊!今天下午正在用三菱PLC仿真软件学习,再看点资料吧,要是轻易放弃这个机会的确有点不甘心啊,呵呵,据人家所说,这次用的PLC价值5000多,个人搞恐怕没人舍得花那么多钱学这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程到不复杂,关键是要搞清这么多开关量的逻辑关系.嗯,复杂

的确如此,现在也没给我一个完整的输入输出开关量的统计表什么的,而且最后调试时恐怕要增减一些开关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惜楼主在长春,伺服相对来说麻烦一些,你不能确认原来的接线和控制方式都是正确的。时间太紧了。
如果楼主在天津,我可以免费做(吹牛一下,机械无问题的话,一周内完工),楼主教我你专业的东西就行了,呵呵

果然是高手,请教一下,PLC做伺服控制是有专门的模块吗?还是要用定时器之类的东西软件做啊?我用过伺服控制卡,当时的项目也是非常急,就买了块固高的卡,用上位机程序做的。

网友:
如果给点钱的话,我来写程序也可以的。关键你要把机械动作流程图写的详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应该了解一下原来的人为什么撂挑子,是不是需方不守信用等问题,免得跳入火坑

应该不是信用问题,老板很爽快,是因为大学老师工作忙,项目多,于是就跳出这个火炕,从良了,不过这很不地道的,项目快收尾了,他跑了,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网友:
哎要是不是长春的我帮你搞了~现在做的就是用三菱PLC控制,驱动松下或安川伺服,还有一个变频器,而且30几个IO比较少了,我用的小的都是FX1N60MT的

网友:
我是学的自动化 出来就搞PLC 应用编程,PLC 和单片机还是有差异的,不过你可以发布消息  看看长春的同行了

最后提下你们长春真是个好地方,出差去一汽大众待了3个月,真不想结束出差了 哈哈 长春的烧烤 怀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哎要是不是长春的我帮你搞了~现在做的就是用三菱plc控制,驱动松下或安川伺服,还有一个变频器,而且30几个io比较少了,我用的小的都是fx1n60mt的

论坛里好人多啊,这个项目用的是FX2N-80MT,除了伺服外,还要通过232口接图像采集处理等其他两个设备发出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给点钱的话,我来写程序也可以的。关键你要把机械动作流程图写的详细一些。

我也想要详细一点的流程图,不过这个恐怕要编程的人自己做了,人家只出项目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H:
果然是高手,请教一下,plc做伺服控制是有专门的模块吗?还是要用定时器之类的东西软件做啊?我用过伺服控制卡,当时的项目也是非常急,就买了块固高的卡,用上位机程序做的。
所有的都没有难度,一层窗户纸,你不会的原因,仅仅是你没做过而已。
伺服可以仅仅用plc集成的高速脉冲控制,也有专门的模块。
如果是专职一个月差不多,兼职的话确实有鸭梨。

网友:
fx2n本身只有2路脉冲,要是4个伺服非同时工作可以,不然还得外加模块。
做项目,首先要做的就是项目需求分析。写程序速度是很快的。

网友:
首先你要详细描述下这个项目的要求,比如伺服之间是否需要同步(其系统是否能达到用户所提精度要求),其他2个通讯设备做什么用等等。只要是伺服控制,一般不会很容易就完成。所以只要上伺服控制的项目,排除同步方面要求,我们基本是1000元一个伺服控制程序。建议楼主慎重!

网友:
点数多少没关系,关键是点数的控制难度,比如伺服控制,其实只要1个点就可以控制其运动,但难度在于运动曲线的设计。如果都是简单开关量之类的,多少点都无所谓。
楼主主要需要关心一下系统的精度要求,不要到时候达不到精度,白折腾

楼主:
多谢22楼和23楼朋友中肯的建议,在这里大致描述一下这个项目。

1、需要接2个伺服电机,开环控制,控制精度不要求很高,前面所说的四个伺服电机是搞机械的介绍人理解错误,看了一下文档,应该指三相异步电动机。

2、要求接四个编码器,看文档应该是单向计数。

3、有十几个个气缸到位传感器,还有几个光电传感器、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之类的传感器。

4、有一个图像检测系统,先由PLC向图像检测系统发送工件规格,然后通过图像检测工件角度,用串口向PLC发送修正角度等信息。

5、有一个检测系统用来检测工件,PLC通过串口向检测系统发送工件规格等信息,检测系统检测完毕后向PLC发回是否合格等等信息。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希望大家能多给点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I:
点数多少没关系,关键是点数的控制难度,比如伺服控制,其实只要1个点就可以控制其运动,但难度在于运动曲线的设计。如果都是简单开关量之类的,多少点都无所谓。
楼主主要需要关心一下系统的精度要求,不要到时候达不到精度,白折腾

多谢,我大致理解伺服控制运动曲线的意义,所以想搞清楚PLC设计运动曲线的难度有多大,客户一个劲说要求精度不高,但我唯恐最后卡在精度上面,还有,我发现这个项目里好像有些环节缺失些传感器,客户说只需要加延时等待运动到位就行了,呵呵,我总觉得这有点不可靠,万一运动机构故障,延时后实际没到位,那岂不是要乱套了。

网友:
我能力很低级,但我觉得不复杂,机器大不大,复不复杂跟你都没关系,你只需要把你要的那些信号拿过来,根据这些信号你要做什么动作,然后编程处理这些信号,先花几天的时间了解信号的流程,然后剩下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程序,最后几天结合硬件调试。我自己写程序超级烂,但我做工控却也做过,就是因为我无视那些设备,我只需要我自己用得到的东西,然后想办法让单片机轮流实现。任何软件都不可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最好一个一个的来,需要同时处理的尽量用模块东西。也许我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你也觉得我夸夸其谈,但楼主要有信心,不要还没开始就觉得压力太大。我毕业前实习的时候工厂的机器几百万,老板问我能不能自己搞,我看那些动作,流程,信号都很简单,无非就是电机,光电开关,电机做角度旋转,输送长度(转变为轮盘周长),电磁铁,,再加上一个上位机。说白了,就是根据反馈信号来做相应的输出(输出就是控制),最后我肯定的说没问题,机械都可以给你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J:

感觉你这思想很南方(浙江、福建)老板啊。

楼主:
谢谢众位网友的建议,今天给了人家答复,最终还是不接了,不是怕做不出来,我一直相信那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关键是我业余做,一个月时间的确紧,后期调试恐怕要花不少时间的,贸然接了,耽误了人家工期就太不地道了。

网友:
【25楼】 cndongj
积分:364
派别:
来自:
多谢22楼和23楼朋友中肯的建议,在这里大致描述一下这个项目。

1、需要接2个伺服电机,开环控制,控制精度不要求很高,前面所说的四个伺服电机是搞机械的介绍人理解错误,看了一下文档,应该指三相异步电动机。

2、要求接四个编码器,看文档应该是单向计数。

3、有十几个个气缸到位传感器,还有几个光电传感器、光电开关、行程开关之类的传感器。

4、有一个图像检测系统,先由PLC向图像检测系统发送工件规格,然后通过图像检测工件角度,用串口向PLC发送修正角度等信息。

5、有一个检测系统用来检测工件,PLC通过串口向检测系统发送工件规格等信息,检测系统检测完毕后向PLC发回是否合格等等信息。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希望大家能多给点建议。

这个要求可以说相当的低,怕什么,有的时候撑一下就过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问题是我手头还有两个东西也要在一个月左右完成,也要用业余时间,如上面一位网友所说的,如果是一个月的专职做,我觉得应该可以完成的,关键我只能业余兼职做啊,耽误人家交工就不好了。

网友:
LZ对第四项,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这个对PLC来说似乎有点难?感觉一个月有点不靠谱,这个老板似乎有点差钱。

楼主:
回复 网友K:
lz对第四项,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这个对plc来说似乎有点难?感觉一个月有点不靠谱,这个老板似乎有点差钱。

您理解错了,图像检测不用做的,已经委托别人做了,只需要做好PLC和图像检测系统之间的串口通信就行了。说到底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一些输入输出控制+串口通信+伺服电机控制,对PLC高手来说应该没啥难度的。

网友:
这个项目确实有一定难度,能把这台机器投入运行的工控专家可以在这一行端得一口好饭碗了。
FX系列PLC不加定位模块最多只能控制两套伺服,四个编码器接入PLC高速输入点,困难的是串口通讯需要完成的功能,没这方面的经验的话处理起来很痛苦。
估计是有人知难而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要求可以说相当的低,怕什么,有的时候撑一下就......

山寨PLC帮主牛!------不过我觉得这个东西能搞定那混口饭吃吃肯定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
【34楼】 acc4444

1.4个伺服已经确认为2个交流电机,PLC控制变频器方法多种多样

2.4路编码器已经确认是单相计数,fx系列6路单相计数,这也没问题。速度再高可以加模块

3.通讯需要自己构建一下思路

他这个系统说到底就是开关量控制,应该没有太复杂的联动。

网友:
楼主感觉这个项目里似乎有漏洞,最后恐怕要在某些环节上做点机械和电气方面的修改。
------------------------------------------------------------------------------
做设备最复杂是生产工艺的要求,PLC程序一般比较简单,如果机械设备相当工艺不合理,这样不要说一个月,半年也搞不好,不断修改和调试,这个费用才高,(除非抄人家的)想一想为什么教授为什么不做,如果真的那么简单,教授带个学生也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图像检测系统的一个功能是接受PLC的“工件规格”,然后给出“修正角度等信息”,这其中可能涉及一些数据处理,脉冲数计算,所以通讯过程的ASCII码,用PLC进行提取,处理,理论可行,实际操作不太好处理;
通过图像取得位置数据后,控制后续动作进行位置修正,然后是下一个工序的动作,也是理论上可行,不过一般来讲,都是想办法通过机构定位,然后是下一个工序的动作。如果必须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定位,可想而知是产品特性的因素。
建议楼主还是将这个项目了解地更详细一些,这是一个大家共同学习的机会。

网友:
这个图像检测系统,从你的描述上看,在工控领域专业词汇叫:视觉对位系统,你想比它弄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个月把它调好,恐非易事!像这种作伺服运动控制的话,如果是2轴联动,应该使用QD75系列运动模块吧,只靠PLC的两路脉冲输出想达到?

网友:
楼主用什么型号的PLC啊

网友(2011-10-19):
不知道楼主接了工程没啊?做的怎么样?关键的是要了解他们的工艺流程,了解工艺流程,你才能定设备和plc,调试也不难,那个布线也会费你时间和工期

网友(2011-11-25):
学习了,这个机会与挑战是技术人员常遇到的事,也许扛一扛就过去了。下次再遇上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