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89S51单片机的函数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1-07-09):
这是运用AT89S52单片机及DAC0832结合控制波形输出,按键控制何种波形的输出,用示波器显示波形,LCD显示频率及波形名称。由于我是新手,所以在按键控制显示时,不太稳定。(希望能够加入论坛,得到各位大虾的帮助)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_0832 XBYTE[0XFFFE]

sbit lcdrs=P2^0;
sbit lcdwr=P2^1;
sbit lcde=P2^2;
sbit d=P3^7;
sbit s0=P3^0;
sbit s1=P3^1;
sbit s2=P3^2;
sbit s3=P3^3;
long int ys,k,x;
uint i,j;
uint c,a;
uint fre;
uint num;
uchar s1num=0,s3num;
uchar ge,shi,bai,qian;
uchar code tosin[256]={
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
0xa5,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
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
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
...
0x76,0x79,0x7c,0x80};//正弦波码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1(uint y)
{
        for(k=y;k>0;k--)
                for(x=10;x>0;x--);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delay(1);
        lcdrs=0;
        delay(1);
        lcdwr=0;
        P1=com;
        lcde=1;
        delay(1);
        lcd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delay(1);
        lcdrs=1;
        delay(1);
        lcdwr=0;
        P1=date,
        lcde=1;
        delay(1);
        lcde=0;
}
void write_f(uint date)//显示频率
{
        qian=date/1000;
        bai=date%1000/100;
        shi=date%1000%100/10;
        ge=date%1000%100%10;
        write_com(0x80+0x42);//第4格开始显示
        write_data(0x30+qian);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xsf()//频率的计算
{
        if(s1num==1)
        {
                fre=(1000/(9+3*ys));
                write_f(fre);
        }
        if(s1num==2)
        {
                fre=1/(0.5*10*ys*20)*1000000;
                write_f(fre);
        }
        if(s1num==3)
        {
                fre=(1000/(15+3*ys));
                write_f(fre);
        }
}
void keyscan()
{
        d=0;
        if(s0==0)
        {
                        delay(2);
                        while(!s0);
                        delay(2);

                        //if(!s0)
                        {
                        s1num++;
                        P0=s1num;
                        write_com(0x80+0x4a);
                        write_data(0x30+s1num);

                        if(s1num==1)//按键按一下为正弦波
                        {
                                ys=0;
                                write_com(0x80+0x05);
                                write_data(0x73);//显示s
                                write_data(0x69);//显示i
                                write_data(0x6e);//显示n
                                write_data(0x65);//显示e
                                write_data(0x20);//显示空格
                                write_data(0x20);//显示空格
                        }
                        //delay(2);
                        if(s1num==2)//按两下为方波
                        {
                                ys=10;
                                write_com(0x80+0x05);
                                delay(10);
                                write_data(0x73);//显示s
                                write_data(0x71);//显示q
                                write_data(0x75);//显示u
                                write_data(0x61);//显示a
                                write_data(0x72);//显示r
                                write_data(0x65);//显示e
                        }
                        //delay(2);
                        if(s1num==3)//安三下为锯齿波
                        {
                                ys=0;
                                write_com(0x80+0x05);
                                delay(10);
                                write_data(0x74);//显示t
                                write_data(0x72);//显示r
                                write_data(0x61);//显示a
                                write_data(0x69);//显示i
                                write_data(0x6e);//显示n
                                write_data(0x20);
                        }
                        //delay(2);
                        if(s1num>=4)//按四下为空
                        {
                                s1num=0;
                                P1=0;
                                write_com(0x80+0x05);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20);
                                write_com(0x80+0x42);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20);
                                write_data(0x20);
                        }
                }
        }
        if(s3==0)
        {
                delay(5);
                while(!s3);
                delay(5);
                s3num++;
                if(s3num==1)
                {
                        write_com(0x80+0x46);
                        delay(5);
                        write_data(0x4d);
                }
                if(s3num==2)
                {
                        write_com(0x80+0x46);
                        delay(5);
                        write_data(0x20);
                }
                if(s3num==3)
                {
                        s3num=0;
                        write_com(0x80+0x46);
                        delay(5);
                        write_data(0x4b);
                }
        }
        if(s1==0)//调节频率
        {
                delay(5);
                if(s1==0)
                {
                        delay(5);
                        while(!s1);
                        ys++;//频率加
                }
        }
        if(s2==0)//频率减
        {
                delay(5);
                if(s2==0)
                {
                        delay(5);
                        while(!s2);
                        ys--;
                }
        }

}
void init()
{
        lcdwr=0;
        lcde=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0x00);
        delay(10);
        write_data(0x77);//写wave
        write_data(0x61);
        write_data(0x76);
        write_data(0x65);
        write_data(0x3a);
        write_com(0x80+0x40);
        delay(10);
        write_data(0x66);//写f
        write_data(0x3a);
        write_com(0x80+0x40+0x06);
        write_data(0x4b);//对应字母K
        write_data(0x48);//对应字母H
        write_data(0x5a);//对应字母Z
}
void main()
{
        c=0;
        init();
        P0=0;
        while(1)
        {
                keyscan();
                if(s1num==1)//正弦波
                {
                        for(c=0;c<255;c++)
                        {
                                DA_0832=tosin[c];
                        }
                }
                if(s1num==2)//产生方波
                {
                        DA_0832=0xff;
                        delay(1);
                        DA_0832=0x00;
                        delay(1);
                }
                if(s1num==3)
                {
                        if(c<128)//产生三角波
                        {
                                DA_0832=c;
                                delay1(ys);
                        }
                        if((128<=c)&(c<255))
                        {
                                DA_0832=255-c;
                                delay1(ys);
                        }
                        if(c>=255)
                        {c=0;}
                        c++;
                }
                if(s1num>=4)
                {
                        s1num=0;
                }
                if(!(s0&s1&s2))
                {
                        xsf();
                }
        }
}

网友:
奥。延时有点短吧

楼主:
之前以为延时有点短,但是经过反复试验,好像改延时没起多大作用!!键盘还是不太灵敏。

网友(2018-12-21):
拿去学习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