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PT2314E 控制音量音调IC(图+pdf手册+代码+sch)

楼主(2011-07-09):
SCH是网上找的,也可参照手册的:
我用的是PT2314E低电压(4~10V) 我仔细看了一下操作方法跟PT2314一样,也有喝多其他兼容的IC
PT2314/CSC2314四声道输入音质处理器IC应用电路原理图及使用指导说明
功能概述和特性
PT2314四组立体声输入,两声道输出。输入带响度的数字控制立体声音质处理
器,IIC控制,6V-10V,兼容PT2314/CSC2313/TC7314/CD3314,采用SOP-28/DIP-
28封装。它适用于车载收音机和高保_真音质系统。本产品提供可选择的输入增益和外部
响度功能,并且由微处理器串行I2C总线介面控制。主要功能如下:
① 使用CMOS技术
② 输入多路复用:
4个立体声输入
对不同的音源具有最佳适应的可选择的输入增益
③ 带响度功能,高音,低音控制
④ 音量控制(每级1.25dB)
⑤ 高音和低音控制
⑥ 二个喇叭衰减器:
二个独立的扬声器均衡和音量控制装置
独立的静音功能
⑦ 通过串性I2C总线可实现所有功能的程序化。
代码:

/******************************************************
START condition:

SCLK: -----------|______

SDIO:-----|_____________
       1  |   2  |  3

STOP condition:

SCLK: ____|--------------

SDIO:____________|-------
              1 |  2   |   3

DATA:

SCL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DIO: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RESET:

SENB:__|---------------------------------------------
SDI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ST:  ___________|------------------------------------
SCLK:__|---------------------------------------------
       |    1    |             2                                |   3

********************************************************/
/////////I2C///////////////////
////////////////延时程序///////////////

//////////I2C开始///////////
/****************************************
START condition:

SCLK: -----------|______

SDIO:-----|_____________
       1  |   2  |  3
falling edge of SDIO while SCLK is
high) does not occur within 300 ns before the rising edge of RST.
**************************************/
void  start()
{

P0CONL  = 0xB8; // 输出 // Configure SDIO as push-pull
  set_sdio;
        set_sclk;
        __NOP();__NOP();// tSU:STA
        clr_sdio;
        __NOP();__NOP();// tHD:STA
        clr_sclk;
}
void iic_stop()
{
P0CONL  = 0xB8; // 输出 // Configure SDIO as push-pull
  clr_sclk;
  __NOP();__NOP();// tf:IN + tLOW
        clr_sdio;
        __NOP();__NOP();
        set_sclk;
        __NOP();__NOP();        // tf:IN + tSU:STO
        set_sdio;
}
/////////////////////////////////////////////
//////////////////I2C不应答//////////
void noack()
{
P0CONL  = 0xB8;// 输出// Configure SDIO as push-pull
        set_sdio ;
__NOP();__NOP(); // tf:IN + tLOW
        set_sclk;;
  __NOP();__NOP();// tf:IN + tHIGH
}
////////////*发送应答位*/////////////////////
void mack( )
{
P0CONL  = 0xB8;// 输出// Configure SDIO as open-drain
        clr_sdio;
  __NOP();__NOP();  // tf:IN + tLOW
        set_sclk;;
  __NOP();__NOP();// tf:IN + tHIGH
}
//////////I2C等待器件应答///////////////
void ack()
{
        unchar i=200;
  P0CONL  = 0x88; // 输入
         clr_sclk ;
        __NOP();__NOP();// tf:IN + tLOW
         set_sclk ;
         __NOP();__NOP();// tf:IN + tHIGH
        while (--i)                           //等待ASK
        {
                __NOP();__NOP();
                //set_sdio ;                           //释放总线
                if (!test_sdio) break; //跳出
                //clr_sclk ; //??????????????????????????????
        }
        clr_sclk ;
        __NOP();__NOP();// tf:IN
}
/////////I2C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d(void)
{
        unchar out=0;
        unchar i; //有8位数据
P0CONL  = 0x88; // 输入
        for(i=0;i<8;i++)
        {
          set_sclk;
          __NOP();__NOP();
                if(test_sdio)set_bit(out,bit0);
                else clr_bit(out,bit0);
          if(i<7) out<<=1;//下一位
                clr_sclk ;
          __NOP();__NOP();// tf:IN
          __NOP();__NOP(); // tLOW
        }
        return out;
}
/////////////////////I2C写一个字节/////////////////////////
void wd(unsigned char dd) //
{
        unchar i=8;
  P0CONL  = 0xB8;// 输出
        while(i--)
        {
                if(dd&0x80)set_sdio ;
                else       clr_sdio;
          __NOP();__NOP(); // tLOW
          set_sclk;
          __NOP();__NOP();  // tf:IN + tHIGH;
          clr_sclk ;
                __NOP();__NOP();// tf:IN
                dd<<=1; __NOP();
        }
        ack();
}

#include "i2c.h"
#define PT2314_ADD        0x88   //PT2314的地址码
#define A_NORMAL    0X01
#define A_BASS            0X02
#define A_TREBLE                0X03
#define A_SPL       0X04
#define A_SPR       0X05
#define A_CH        0X06
#define PT2314_UP          0X01
#define PT2314_DOWN        0X00
unchar PT2314_INIT_DATA[] =
  {
        0x41, // switch    选择第二通道
        0x10, // volume    -10DB
        0xC0, // speaker-l 0DB
        0xE0, // speaker-r 0DB
        0x60, // bass      -14DB
  0x70 //  treble    -14DB
  };   //0x41为选择第二通道

__code const unchar TONE_TAB[] =
  {
          0x00,        //-14dB
    0x01,        //-12dB
    0x02,        //-10dB
    0x03,        //-08dB
    0x04,        //-06dB
    0x05,        //-04dB
    0x06,        //-02dB
    0x07,        //+00dB
    0x0E,        //+02dB
    0x0D,        //+04dB
    0x0C,        //+06dB
    0x0B,        //+08dB
    0x0A,        //+10dB
    0x09,        //+12dB
    0x08        //+14dB
        } ;
        unchar bass=0  ;
        unchar treble=0 ;
        unchar mode_set=0 ;
/***************************************************************************
************************* PT2314 写入一个字节*****************************
***************************************************************************/

void PT2314SetReg(unchar dat)         //register value  //写入一个字节
        {
          start();
                wd(PT2314_ADD);
                wd(dat);
                iic_stop();
        }
/****************************************************************************
************************PT2314 写入多个字节***************************
****************************************************************************/

void PT2314SetNRegs(unchar *pRegVal,unchar n)//*pRegVal=pointer to register value,n=data length
        {                                        //写入多个字节
            unchar   i;
            start();
                        wd(PT2314_ADD);
            for(i = 0; i < n; i++)
                    {
                                wd(pRegVal);
                    }
            iic_stop();
        }
/****************************************************************************
************************通道转换选择(0~3)**************************
****************************************************************************/
void SwitchAudioOuputChannel(unchar ch_UpDown)
        {
    if((ch_UpDown==1)&&(PT2314_INIT_DATA [0]<0x43))         //ch up
            {
                PT2314_INIT_DATA [0]++;
            }
    else if((ch_UpDown==0)&&(PT2314_INIT_DATA [0]>0x40))    //ch down
            {
                PT2314_INIT_DATA [0]--;
            }
          else
                  {
                          return;
                  }
   // dis_fre=PT2314_INIT_DATA [0];
                PT2314_INIT_DATA [1] = 0x18;              //音量输出 -30dB
                PT2314SetNRegs(PT2314_INIT_DATA, 6);
        }
/**************************************************************
function name :  RdVolChange 声音控制
parameter:      if UpDown is true,turn up vol,else turn down
function:       adjust the vol
**************************************************************/
void RdVolChange(unsigned char Vol_UpDown)
{
    if((Vol_UpDown== 1)&&(PT2314_INIT_DATA [1]>0x00))      //vol up
            {
                PT2314_INIT_DATA [1]--;
            }
    else if((Vol_UpDown==0)&&(PT2314_INIT_DATA [1]<0x3F))    //vol down
            {
                PT2314_INIT_DATA [1]++;
            }
          else
                  {

                          return;
                  }
         // dis_fre=PT2314_INIT_DATA [1];
    PT2314SetReg(PT2314_INIT_DATA[1]);

}

/**************************************************************
function name :  bassChange 低音控制
parameter:      if UpDown is true,turn up vol,else turn down
function:       adjust the vol
**************************************************************/
void bassChange(unsigned char bass_UpDown)
{ //ToneBass
if((bass_UpDown==1)&&(bass<0x0e))
        {
                bass++;
        }
else if((bass_UpDown==0)&&(bass!=0))
        {
                bass--;
        }
else
        {

                return;
        }
        //dis_fre=TONE_TAB[bass];
  PT2314_INIT_DATA[4]=(TONE_TAB[bass]|0x60);
  PT2314SetReg(PT2314_INIT_DATA[4]);

}
/**************************************************************
function name :  trebleChange 高音控制
parameter:      if UpDown is true,turn up vol,else turn down
function:       adjust the vol
**************************************************************/
void trebleChange(unsigned char treble_UpDown)
{ //Tonetreble
if((treble_UpDown==1)&&(treble<0x0e))
        {
                treble++;
        }
else if((treble_UpDown==0)&&(treble!=0))
        {
                treble--;
        }
else
        {

                return;
        }
        //dis_fre=TONE_TAB[treble];
PT2314_INIT_DATA[5]=(TONE_TAB[treble]|0x70);
PT2314SetReg(PT2314_INIT_DATA[5]);
}
/**************************************************************
function name :  speak_lChange 左声道衰减控制
parameter:
function:
**************************************************************/
void speak_lChange(unsigned char speak_lUpDown)
{ //Tonetreble
    if((speak_lUpDown== 1)&&(PT2314_INIT_DATA [2]>0xC0))      //vol up
            {
                PT2314_INIT_DATA [2]--;
            }
    else if((speak_lUpDown==0)&&(PT2314_INIT_DATA [2]<0xDF))    //vol down
            {
                PT2314_INIT_DATA [2]++;
            }
          else
                  {
                          return;
                  }
          //        dis_fre=PT2314_INIT_DATA [2];
    PT2314SetReg(PT2314_INIT_DATA [2]);
}
/**************************************************************
function name :  speak_rChange 右声道衰减控制
parameter:
function:
**************************************************************/
void speak_rChange(unsigned char speak_rUpDown)
{ //Tonetreble
    if((speak_rUpDown== 1)&&(PT2314_INIT_DATA [3]>0xE0))      //vol up
            {
                PT2314_INIT_DATA [3]--;
            }
    else if((speak_rUpDown==0)&&(PT2314_INIT_DATA [3]<0xFF))    //vol down
            {
                PT2314_INIT_DATA [3]++;
            }
          else
                  {
                          return;
                  }
         //         dis_fre= PT2314_INIT_DATA [3];
    PT2314SetReg(PT2314_INIT_DATA [3]);
}
/**************************************************************
function name :  PT2314Mute
parameter:      if MuteOpen is ture,then mute PT2314,else turn to mormal
function:       open ro close PT2314's mute function
**************************************************************/
void PT2314Mute(unchar MuteOpen)
{
        if(MuteOpen)
        {
                PT2314SetReg(0xFF);                     //mute speaker R
                PT2314SetReg(0xdF);                     //mute speaker L
        }
        else
        {
                PT2314SetReg(0xe0);                     //open speaker R
                PT2314SetReg(0xc0);                     //open speaker L
        }
}
//
/**************************************************************
function name :  Audio_functions_UP
parameter:
function:       增加音量 音调
**************************************************************/
void Audio_functions_UP(unchar sel_mark)
{
        switch( sel_mark )
        {
                case 0:
                sel_mark=A_NORMAL;
                case A_NORMAL:
                RdVolChange(PT2314_UP);
                break;
                case A_BASS:
                bassChange(PT2314_UP);
                break;
                case A_TREBLE:
                trebleChange(PT2314_UP);
                break;
                case A_SPL:
                speak_lChange(PT2314_UP);
                break;
                case A_SPR:
                speak_rChange(PT2314_UP);
                break;
                case A_CH:
                SwitchAudioOuputChannel(PT2314_UP);
                break;
                default:
                break;
        }

}
/**************************************************************
function name :  Audio_functions_DOWN
parameter:  减小音量 音调
function:
**************************************************************/
void Audio_functions_DOWN(unchar sel_mark)
{
        switch( sel_mark )
        {
                case 0:
                sel_mark=A_NORMAL;
                case A_NORMAL:
                RdVolChange(PT2314_DOWN);
                break;
                case A_BASS:
                bassChange(PT2314_DOWN);
                break;
                case A_TREBLE:
                trebleChange(PT2314_DOWN);
                break;
                case A_SPL:
                speak_lChange(PT2314_DOWN);
                break;
                case A_SPR:
                speak_rChange(PT2314_DOWN);
                break;
                case A_CH:
                SwitchAudioOuputChannel(PT2314_DOWN);
                break;
                default:
                break;
        }

}

楼主:
漏发原理图了现补上:

楼主:
我是木耳 个人觉得高音 低音控制很不错  现在工作电压时5V  把他电压提升到9V音质不知道会不会更好

网友:
感觉这个片子左右声道的分离度太差了点.
按住左声道输入,右声道同样很大输出.基本区分不出左右声道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个片子左右声道的分离度太差了点.
按住左声道输入,右声道同样很大输出.基本区分不出左右声道的差别.

我的不会呀 控制的很好 不过我的PT2314E的参数比PT2314更好 详细对比手册

网友(2011-10-29):
用过TDA7135的飘过

网友(2012-03-08):
对电台流口水

网友(2012-11-20):
主控部分电路呢??我想问用的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