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2线传输对讲门铃,发现声音衰减严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2011-07-09):
想通过2线无极性传出电源,视频,声音,视频使用专用调制解调芯片处理的,效果还可以,唯一头疼的是声音衰减严重(声音是未调制的原始信号),图示中的电感如何调整才能避免语音严重衰减(被电源吃掉了)

网友:
不是二极管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二极管的原因?

二极管是极性变换用的,对信号有一定影响,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L1, L3,如果能把L1,L3设置成对音频信号呈现较高的感抗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网友:
L1 L3大一些,L2 L4小一些或者不加 试试。很可能是电源内部的电容以及设备1内部的滤波电容把交流衰减掉了,这样和电源相连的部分电感就要大一点

网友:
刚才没看见还有视频信号,那L2和L4还是要的,视频信号频率高,小一点就可以了,可以算一下LC的截止频率

楼主:
设备一的语音通道谐振频率为1KHz左右,设备二的为2.7KHz左右,
和电源相连的电感加大效果也无明显改善,不知能不能定制一种特殊电感,对300-3400hz频段呈现较大阻抗,尽可能避免语音通过与电源相连的电感和滤波电容滤掉

网友(2012-02-19):
1.电源输出那里串一个二极管,让信号不能通过电源到地(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
2.增大声音放大部分的增益。
3.或者加强对调制信号的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