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采用哪种技术可以无线传输50路视频信号,距离1Km 。

楼主(2011-07-09):
这是我朋友问我的,可惜我实在想不出。特地问一下熟悉这方面的高手。 想当初电视台也只能20-30个频道。现在不知道压缩以后是不是可以单一频道传多路视频信号。

网友:
微波中继。。。。

网友:
电视信号波段不让随便用的吧
而且不好加密

网友:
因为一秒只有25或30帧,所以压缩后时分传输是可以的,但是50路可能一个频道容不下。

网友:
赶上有线电视啦,难呀

网友:
看清晰度了,如果每路用H.264 500kbps码率(大致上就是优库的高清水平),那么WIFI高增益天线点对点应该可以。

网友:
千兆无线

网友:
有什么具体要求?对系统的造价预算是多少?现成的方式,粗略估算模拟方式约30万,数字方式则需要100万~300万。

网友:
最便宜可靠的技术是wifi,其他方案都贵的不得了

网友:
wifi成本也不低啊~考虑50个wifi通道并行使用吧~

网友:
我觉得是光纤,矿上都是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50个地方的视频信号,通过无线传输到机房。也就是50对1传输。或者50对50传输也可以。只要不能相互干扰就行。WIFI能有这么多带宽和通道用吗?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实际用处是需要实施监控40多个 出入口和关键部位的情况。不能采用有线的方式。为了扩充定为50个。  40多个点离机房最远1km,最近150m。

网友:
WIFI应该是比较经济的方案,不过WIFI带50个客户端性能下降比较厉害,可以考虑多AP接入,3个AP分别覆盖1/6/11信道(WIFI只有这3个信道是完全不重叠的),每个AP带16个客户端,应该可以保证带宽的。
AP端可以用开槽天线做扇形覆盖,客户端可以用平板或抛物面天线。

网友:
市面上应该有无线的摄像头,然后在离监控近的地方弄一个接收器,把接收器收到的信号通过光纤传给机房应该不错吧!价钱也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低价可行。

网友:
wifi 可以实现的,用户多的话就多投入设备呗

网友:
回复 网友A:
wifi应该是比较经济的方案,不过wifi带50个客户端性能下降比较厉害,可以考虑多ap接入,3个ap分别覆盖1/6/11信道(wifi只有这3个信道是完全不重叠的),每个ap带16个客户端,应该可以保证带宽的。
ap端可以用开槽天线做扇形覆盖,客户端可以用平板或抛物面天线。

不知道现在wifi支持不支持组播,如果可以组播应该没问题吧,毕竟都是广播,下行多上行少,而且都是同样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