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驱动程序怎么将八位数据一次赋值到八个GPIO口

楼主(2011-07-09):
我写linux驱动程序,用的是Linux+ARM平台,我想想单片机那样将一个八位数一起赋值到八个GPIO口,例如在单片机中可以这样:P0=0x00;在linux字符设备驱动中可不可以实现像单片机这样的P0=0x00;功能啊?就是将八个数据一次复制到八个GPIO口。敬请高人指教啊!谢谢

网友:
可以,但是你的硬件必须保证用的是同一个PORT的GPIO,就像单片机一样,你不能一次性赋值给P0和P1的部分端口。
当然,ARM复杂点,你要先设置功能,上拉,方向等,然后和单片机一样直接写数据寄存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实例啊?可以发给我一份吗?我学习一下呀?我写驱动串口的还行,字符设备中的混杂设备类觉得上手了,就是写DS18B20这样的有思路啊!呵呵。就是想用ARM+linux驱动1602液晶,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可否获得一份您的相关资料啊?谢谢啊
我的邮箱513477736@qq.com

网友:
有PIO的数据寄存器啊,在驱动里面是直接可以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