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虎LPC1768开发板FatFS系统无法理解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我下载了一个专门针对路虎开发板的FatFS文件系统,编译下载后,奇怪的是三次运行里面只有一次是正常的,前两次都是报错;如下
第一次、-----------
挂在一个逻辑驱动器 成功 !
打开文件夹 Music 目录 失败 !
文件ftxt.txt打开 失败 !
第二次、----------
挂在一个逻辑驱动器 成功 !
打开文件夹 Music 目录 失败 !
文件ftxt.txt打开 失败 !
第三次、------------
初始化 SD卡 OK!
挂在一个逻辑驱动器 成功 !
打开文件夹 Music 目录 成功 !
文件ftxt.txt打开 成功 !
文件读取 成功!
工作描述:1、负责办公电脑、网络线路、交换机等网络设备的维护 2、负责打印机、复印机等办公设备的维护工作
3、机房改造,综合布线,设备检测
-------------------------------------------------

有用过此系统的吗,麻烦告知下是为什么呢!?
源代码如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可千万别沉下去了!
而且,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文件系统移植过程中还真有很多问题呢!

网友:
开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优化了?

应该没有啊,我截了张图,你看看是在哪里设置优化的吗?

网友:
mount时并没有读卡.
所以,99%是你的卡初始化没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mount时并没有读卡.
所以,99%是你的卡初始化没过.

我也知道是卡初始化没过,为何,三次里面又一次又是成功的呢??

楼主:
看来是要沉下去了,没希望了!

楼主:
已经搞定,可能是老卡,速度不够高,确实是初始化时要等待一下,要不然老卡,特别是MMC老卡不容易通过初始化!

初始化部分改进:

void LPC17xx_SPI_Init (void)
{
        uint32_t dummy;

        dummy = dummy; // avoid warning

        /* Initialize and enable the SSP0 Interface module. */
        LPC_SC->PCONP |= (1 << 21);          /* Enable power to SSPI0 block  */

        /* SSEL is GPIO, output set to high. */
        LPC_GPIO0->FIODIR  |=  (1<<16);             /* P0.16 is output */
        LPC_PINCON->PINSEL1 &= ~(3<<0);             /* P0.16 SSEL (used as GPIO) */
        LPC17xx_SPI_DeSelect ();                                        /* set P0.16 high (SSEL inactiv) */

        /* SCK, MISO, MOSI are SSP pins. */
        LPC_PINCON->PINSEL0 &= ~(3UL<<30);          /* P0.15 cleared */
        LPC_PINCON->PINSEL0 |=  (2UL<<30);          /* P0.15 SCK0 */
        LPC_PINCON->PINSEL1 &= ~((3<<2) | (3<<4));  /* P0.17, P0.18 cleared */
        LPC_PINCON->PINSEL1 |=  ((2<<2) | (2<<4));  /* P0.17 MISO0, P0.18 MOSI0 */

        /* PCLK_SSP0=CCLK */
        LPC_SC->PCLKSEL1 &= ~(3<<10);               /* PCLKSP0 = CCLK/4 (18MHz) */
        LPC_SC->PCLKSEL1 |=  (1<<10);               /* PCLKSP0 = CCLK   (72MHz) */

        LPC_SSP0->CR0  = 0x0007;                    /* 8Bit, CPOL=0, CPHA=0         */
        LPC_SSP0->CR1  = 0x0002;                    /* SSP0 enable, master          */

        LPC17xx_SPI_SetSpeed (SPI_SPEED_400kHz);

////// ---------------------------------------------------------
/////  可以用如下办法解决,是最好的方法,官方的

        /* wait for busy gone */
        while( LPC_SSP0->SR & ( 1 << SSPSR_BSY ) );

        /* drain SPI RX FIFO */
        while( LPC_SSP0->SR & ( 1 << SSPSR_RNE ) )
        {
                dummy = LPC_SSP0->DR;
        }
///// ---------
///// 也可以用延时等待的方式
/* -------------------------
       int i=60000; ///// 定义在开头,否则会报错
       while(i--){};

///// ------------------------------------------------------------

}

注意,在这里最好使用官方的例程,考虑的很详细和仔细,其他的例程作为参考。
上次用了一个专门针对路虎1768开发板的例程,没通过,加了例程里面留的一个QQ好吗想请教一下
结果被告知他没有义务告诉我原因,还好一整奚落!
不过,还是要感谢坛子里的大侠们!

网友(2011-08-17):
回复 楼主:
大家要顶上去啊

网友(2012-07-21):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2014-01-22):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可能是老卡,速度不够高,确实是初始化时要等待一下,要不然老卡,特别是MMC老卡不容易通过初始 ...

楼主也是大侠   赞赞

网友(2014-04-08):
你好,我在论坛里看到你发的一个关于lpc1768实现fatfs的帖子,我下了你的程序,但是缺少文件。我弄了好久都实现不了,麻烦你能不能传给我一份,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