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宏定义问题

楼主(2011-07-09):
对于下面这段程序是不是那个命名有特殊的意思啊?ifdef和ifndef的意思我知道,就是条件编译,提高代码的效率,但是__IAR_SYSTEMS_ICC__、_SYSTEM_BUILD、system_include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请大家给出宝贵的意见

   #ifdef  __IAR_SYSTEMS_ICC__
     #ifndef _SYSTEM_BUILD
       #pragma system_include
   #endif
   #endif

网友:
#pragma指令对每个编译器给出了一个方法,在保持与C和C++语言完全兼容的情况下,给出主机或操作系统专有的特征。
__IAR_SYSTEMS_ICC__  名字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