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JTAG并口下载头问题

楼主(2011-07-10):
请教各位大侠:
   我自己做了一个430 JTAG并口下载头,很简易的,里面的244芯片的1(1G*)脚和19(2G*)脚我直接跟地短接,这样是不是不行?
   哪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顶顶,哎  直接买个下载头算了。。。

网友:
应该可以的,你再仔细看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