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一下,刚淘了一个FLUKE 192 基本上研究明白了

楼主(2011-07-10):
刚从网上淘了一个FLUKE 192示波表,拿到后试机,键盘不好使,电池待机时间很短,B通道没波形,昨天在这里找到了线路图,把问题全解决了,感谢这里无私提供线路图的朋友,估计我已经可以专业维修FLUKE 示波表了,另外想改造一下电源部分,原机的NH电池使用时间久了就放不出电了,把电池拿下来用电池修复机放电还能放出2000MAH的电量来,说明原机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准备改成锂电池,原机电池是17640,长度和直径都比18650小1MM,改天买上6节装上试试看能不能装上,甩掉原机的充电管理,加一个锂电充电管理,电源直供和电池供电管理还用原来的,估计电池使用时间能比原来长的多。

网友:
上PP,本坛惯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池正在修复中,等电池修复完装起来再上PP,不然就漏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池修复,设定3000MAH (原文件名:DSC_1944.JPG)

已修复,键盘全部好使了,B通道也有波形了。 (原文件名:DSC_1947.JPG)

网友:
多少米淘的?

楼主:
今天又折腾一天,通过修复仪修复,现在已经可以待机接近3个小时了,看了可以不用改电池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多钱买的

网友:
那个上海人的卖3000米,我本来打算收下,想想算了。

楼主:
今天又收了一台196

楼主:
原来买了一台新的FLUKE 199C 用了2年都没舍得拆开,也就是用了它的使用价值,其实使用率很低,而这个故障机却让我学会了修示波表,感觉它的价值远远大于那台199.

楼主:
待机电流 (原文件名:DSC_1951.JPG)

工作电流 (原文件名:DSC_1953.JPG)

最低放电电压 (原文件名:DSC_1957.JPG)

最高充电电压 (原文件名:DSC_1958.JPG)

网友:
淘宝最低得3K啊,可买个低端的本本了

楼主:
289也是买了1年多了,这才是第2次使用,平时干活都不用这个机器,一般的活还不如胜利9808+好用。

网友:
你好,请问原机是不是键盘没反应啊?是什么原因呢?能说说怎么修复的吗?

楼主:
这个论坛早就已经有答案了,你仔细看看原来的回帖就明白了。

网友:
哪个回贴啊!

楼主:
从废手机上拆下来的绿色的LED。 (原文件名:DSC_1963.JPG)

从192上拆下来的灯管。 (原文件名:DSC_1964.JPG)

改完后的效果。 (原文件名:DSC_1961.JPG)

楼主:
今天又忙了1天,把192的背光灯改成LED照明了,因手上没有白色的微型高亮LED,只能先改成绿色的,效果还不错,照明电流已经降到10ma,应该对待机时间有所帮助,等把红外图像整理完再发上来。

楼主:
红外图像。 (原文件名:IR000196.JPG)

楼主:
另外这里下载的线路图电源部分不对,+30V应该是-30V.

楼主:
更正一下,背光灯电流是30V10MA,不是电池电流。

楼主:
今天196到了,打开一看很新,连屏幕的保护膜都没揭掉,,打开里面看了看没动过,崭新,啥毛病没有,没意思,改天处理掉,再买个有毛病的改着玩。

网友:
楼主的高档玩意真是多,居然还有热成像测温仪,那玩意几万一台,比那个破表值钱几十倍不止。
你太有钱了,太显摆了,我决定鄙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高档玩意真是多,居然还有热成像测温仪,那玩意几万一台,比那个破表值钱几十倍不止。
你太有钱了,太显摆了,我决定鄙视你。

哈哈,我不算有钱的,我只是把别人用来买车的钱买了设备而已,我只是一个搞技术喜欢动手的人,不知道是你心太小还是我来错了地方。

网友:
唉,几万块可以买个很好的示波器了

网友:
有米之人,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高档玩意真是多,居然还有热成像测温仪,那玩意几万一台,比那个破表值钱几十倍不止。
你太有钱了,太显摆了,我决定鄙视你。
哈哈,我不算有钱的,我只是把别人用来买车的钱买了设备而已,我只是一个搞技术喜欢动手的人,不知道是你心太小还是我来错了地方。
【24楼】ivx107  太不够幽默了吧, 很明显"【23楼】whtom 总是被人骗" 在开玩笑玩的.
说实话, 楼主的装备实在太NB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可能搞技术的人都缺少一点幽默的细胞。

网友(2011-09-20):
真是羡慕加上嫉妒啊,楼主你技术也非常好啊,什么时候可以帮我维修下FLUKE99B啊,我那个不能开机了,联系QQ479660713

网友(2011-11-15):
楼主能否把192的电路图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那个热像仪... 哼, 切, 呸

网友:
热成像仪…………………………………………………………

网友:
楼主热成像仪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
楼主店里的  4UF 2000V 80A MKPH-R高频大功率电容   是个好东西。

网友:
此贴一出,该表taobao断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