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nio非阻塞多线程socket连接实现

楼主(2011-07-10):
费好大功夫凑的程序。在android平台实现网络连接。注释清楚,希望对我这样的没学过java的新人有点用。
package nio.socket.nei;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net.InetSocketAddress;
import java.nio.ByteBuffer;
import java.nio.channels.SelectionKey;
import java.nio.channels.Selector;
import java.nio.channels.SocketChannel;
import java.nio.charset.Charset;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os.Handler;

import android.os.Message;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public class niosocket extends Activity {

        //定义检测socketchannel的selector对象
        private Selector selector=null;
        //客户端socketchannel
        private SocketChannel sc=null;
    //定义处理编码和解码的字符集
        private Charset charset=Charset.forName("GBK");
        public TextView tv;
    /** Called when the activity is first created. */
    /**
     * 接受消息,处理消息 ,此Handler会与当前主线程一块运行
     * */

     Handler MyHandler=new Handler() {

         // 子类必须重写此方法,接受数据
         @Override
         public void handleMessage(Message msg) {
        super.handleMessage(msg);
        Bundle b=msg.getData();
        String counnt=b.getString("colo");
        tv.setText(counn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main);
      // bar=(ProgressBar) findViewById(R.id.progress);
       tv=(TextView)findViewById(R.id.text_view);
        try {
                //创建selector实例
                        selector=Selector.open();
                        InetSocketAddress isa=new InetSocketAddress("192.168.0.100",60000);
                        //调用OPEn静态方法创建连接到指定主机的socketchannel
                        sc=SocketChannel.open(isa);
                        //设置SC为非阻塞方式工作
                        sc.configureBlocking(false);
                        //将sockchannel对象注_册到指定selector
                        sc.register(selector, SelectionKey.OP_READ);

                        String line="连接成功";
                    sc.write(charset.encode(line));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tv.setText("");

       MyThread m = new MyThread();
       new Thread(m).start();//启动线程

    }

    class MyThread implements Runnable {

                     public void run() {
                         try {
                                 //监控所有注_册的channel,返回这里要处理channel的数量
                                 while(selector.select()>0)
                                 {
                                //处理每个有IO操作的集合
                                 for(SelectionKey sk:selector.selectedKeys())
                                 {   //删除正在处理的selectionkey
                                         selector.selectedKeys().remove(sk);
                                         //如果该selectionkey对应的channel中有可读的数据
                                         if(sk.isReadable())
                                         {
                                                 SocketChannel sc=(SocketChannel)sk.channel();
                                                 ByteBuffer buff=ByteBuffer.allocate(100);
                                                 String content="";
                                                 while(sc.read(buff)>0)
                                                 {//读出字节到缓存
                                                         sc.read(buff);
                                                         buff.flip();//反转缓存数据
                                                         content+=charset.decode(buff);
                                                 }
                                                 Message msg=new Message();
                                                 Bundle b=new Bundle();
                                                 b.putString("colo", content);
                                                 msg.setData(b);
                                                 MyHandler.sendMessage(msg);
                                                 //为下一次读取作准备
                                                 sk.interestOps(SelectionKey.OP_READ);
                                         }
                                 }
                                 }
                                            }
                                 catch (IOException ex) {
                             ex.printStackTrace();
                         }
                     }
                 }
    }

楼主:
要在androidManifest.xml里设置访问网络的权限,要不然连接时间会报错。
androidManifest.xml里加入:
</application>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ACCESS_WIFI_STATE"></uses-permission>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INTERNET" />
</manifest>

楼主:
以上程序是客户端,现在有个问题不知咋处理。
当客户端某种原因和服务器连接失败,我怎么能知道和服务器已经断开,我试验的貌似没啥反应,断开后发送数据,也没有异常。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当客户端掉线后,可以自动从新和服务器连接就行。

网友:
加入心跳协议哈.
像这类跨平台的网络通讯,我们这里主要用各种开源库来实现,首选boost的asio.
甚至我们的232短信猫也用asio来实现了.

楼主:
加入心跳协议。我现在的问题是,连接好后,发送心跳包,如果发送失败,程序里是不是应该会报异常,是什么异常。我是不是可以在异常中从新连接。
在连接失败后,我发送5个心跳包,才会进入异常。感觉不太对。

网友(2014-05-29):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没有,我现在也在做这块,socket就死线程阻塞上,所以上NIO。结果情况也差不多,socket还能检测到服务器断开呢。

网友(2015-08-13):
mark,刚接触这个,回头看

网友(2015-10-10):
//Socket连接进程(加入状态机实现Socket长连接和断线重连)(PS: 此代码对NetAssist.exe在WIN7下无效)
    class Client_ConnectThread extends Thread {
        Message msg = new Message();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while(true){
                //状态0: 初始化
                if(socket_state == 0){
                    socket_state = 1;
                    socket_connect_flag = false;

                    Log.i("TcpClient", "Init");
                }
                //状态1: 连接服务器
                else if(socket_state == 1){
                    try {
                        //实例化对象并连接到服务器
                        clientSocket = new Socket("192.168.1.112", 8888);
                        //clientSocket.setSoTimeout(1000);
                        socket_state = 2;
                        Log.i("TcpClient", "Connect");
                    } catch (UnknownHostException e1) {
                        socket_state = 0;
                        Log.i("TcpClient", "UnknownHost");
                        e1.printStackTrace();
                    } catch (IOException e1) {
                        socket_state = 0;
                        Log.i("TcpClient", "IOException");
                        e1.printStackTrace();
                    }
                }
                //状态2: 检测是否连接上, 如果连接上, 开启接收线程
                else if(socket_state == 2){
                    if (clientSocket.isConnected()) {
                        socket_connect_flag = true;
                        socket_state = 3;

                        msg.what = 1;
                        msgHandler.sendMessage(msg);

                        //开启接收线程
                        mReceiveThread = new ReceiveThread(clientSocket);
                        mReceiveThread.start();
                    }
                    else{
                        socket_connect_flag = false;
                        socket_state = 0;

                        msg.what = 2;
                        msgHandler.sendMessage(msg);
                    }
                }
                //状态3: 发送心跳报文, 同时挂起线程
                else if(socket_state == 3){
                    try {
                        clientSocket.sendUrgentData(0);
                        socket_state = 3;
                        Log.i("TcpClient", "sendUrgentData");

                        //挂起线程, 休眠10s
                        try {
                            Thread.sleep(10000);
                        } catch (InterruptedException e1)
                        {
                            e1.printStackTrace();
                        }
                    } catch (IO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socket_state = 4;
                        Log.i("TcpClient", "sendUrgentData error");

                        //挂起线程, 休眠1ms
                        try {
                            Thread.sleep(1);
                        } catch (InterruptedException e1)
                        {
                            e1.printStackTrace();
                        }
                    }
                }
                //状态4: 发送心跳报文有异常, 跳转到状态0, 重新连接
                else if(socket_state == 4){
                    socket_state = 0;
                    try {
                        clientSocket.close();
                    } catch (UnknownHostException e1) {
                        e1.printStackTrace();
                    } catch (IOException e1) {
                        e1.printStackTrace();
                    }
                }
            }
        }

发心跳报文, 抛出异常就重连